求救!!!又一个宏基4741g

楼主(2014-06-12):
版号JE40-CP I3 独显。开机到1.3到1.4之间,有平台复位,貌似没过内存。之前先干过显卡后又换了HM55南桥,电流还是一样。也不是什么0.75通病。也查了一些小供电,也没什么异常。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小供电,,,现在没思绪了。求大师们给个思路   补充 刷过BIOS 换过CPU 内存

网友(点评):
确定是没过显卡!!内存早就过了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大概跑到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大概跑到哪了。

内存没过完的感觉

网友B:
感觉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不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55桥换个吧。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C:
换过一个了。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过一个了。电流是一样的

能说下电流时怎么跳的。直接1.3还是。。。

网友:
现在先后把网卡声卡芯片取下来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说下电流时怎么跳的。直接1.3还是。。。

0.46---1.12---1.33这是取下网卡声卡后的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46---1.12---1.33这是取下网卡声卡后的电流

这是没有过内存,没跑马的节奏啊,你先确定显卡是否做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没有过内存,没跑马的节奏啊,你先确定显卡是否做好吧。

显卡没问题,除非坏了。上一家加焊过,我有重植了一下,电流没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没问题,除非坏了。上一家加焊过,我有重植了一下,电流没什么变化

你换过吗?

网友E:
电流1.3  你本该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1.3  你本该刷BIOS的

BIOS在换南桥之前就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没问题,除非坏了。上一家加焊过,我有重植了一下,电流没什么变化

如果显卡本身就是坏了,那问你重值有用吗,既然被上家动过,你不换掉,怎么肯定它就是好的。。

网友C:
只加焊和重植了一次,没那么容易坏吧。上次换什么ATI。。4008显卡买了三个都有问题,做上之后结果都不一样。现在不敢轻易换显卡了

网友:
觉得还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加焊和重植了一次,没那么容易坏吧。上次换什么ATI。。4008显卡买了三个都有问题,做上之后结果都不一 ...

那还不如不修了。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F:
ATI的显卡加焊很容易坏的太薄了,找个拆机的装上试下,新的太贵了

网友G:
电流跳变感觉过内存了 ,你看看显存有问题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换过一个了。电流是一样的

换了55的桥是要刷BIOS的......

网友:
顯卡只要是上家加焊過.都要列為重點部位.

网友:
建议还是用是波器吧,这样能判断能准确点

网友:
这个肯定查过

网友:
决定把显卡取下来看跑内存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ATI的显卡加焊很容易坏的太薄了,找个拆机的装上试下,新的太贵了

N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流跳变感觉过内存了 ,你看看显存有问题没有?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不知道上家是怎么加焊的

网友I:
内存排阻有波形吗?或者把显卡摘掉,再上电看有没有过内存。有的显卡坏了,也会导致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了55的桥是要刷BIOS的......

后来我把原板上的BIOS芯片换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排阻有波形吗?或者把显卡摘掉,再上电看有没有过内存。有的显卡坏了,也会导致不跑码。

是的

网友:
想问一下还有什么供电类似于0.75内存基准电压的?有多少可以列一下吗

网友J:
+vs电压都正常么?

网友K: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排阻有波形吗?或者把显卡摘掉,再上电看有没有过内存。有的显卡坏了,也会导致不跑码。

摘掉显卡和没摘显卡 跑内存的波形是一样的 跑一点点的 没过内存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大些

怎么感觉都不像是显卡问题。我取下显卡和没取显卡在内存排阻上跑的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
是直接跑到1.3吗?还是跳动到1.3,看看有没有跑马

网友:
这种问题修得少

网友:
楼主的顺序有点混乱啊。。。应该是先检查供电再搞桥那些。。。再就是二修的别太在意,上家随便拆掉两个电阻你要搞半天。。。

网友:
好复杂啊、有办法去判定是走u。过内存,过显卡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吗 我是菜鸟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J:
+vs电压都正常么?
这是纬创资通的板。你说的是S0电压吗?

网友:
现在显卡换上新的了。电流还是1.3几。码跑的波形也是一样,内存跑了一点点,就没了。怎么办

网友(2014-07-13):
我手上这块板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后来显卡换过新的,故障一样。退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唉 头大了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