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不亮

楼主(2014-06-12):
接到机子我们修过北桥,也换过,什么BIOS的都搞过!网上说的通病也全试过!机子的问题跟通病有点区别:加焊北桥亮机一切正常,但是只要一关机二次就再也开不了了,待机也就成了0.6-0.7的那种所谓的通病了....求解!!!!

刷会原来的BIOS

网友:
这个电压还不到通病电压吧?

网友:
查他的条件  看哪个地方没出来或者拉低了

网友:
这是难修啊

网友:
不亮机时的工作条件呢,有没打过波..,,,,,,,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好搞呀

网友:
这机子难修,但症结就在北桥,我那天和同事一人搞一台,结果一样问题,都没修好,都退了……

网友:
我今天修了电流0.5,没发现其他问题。没办法加焊北桥,还真的好了。干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