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为什么我发帖子,不能添加图片和附件呢?

楼主(2014-06-12):
为什么我发帖子,不能添加图片和附件呢?

无语!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谁会解决?

谁能给个话?

是2345智能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
你需要点高级模式

网友:
这个我知道,可是当我点出“图片”和“附件”按钮时,里面没有“上传”的按钮,奇了怪了

你看下我发的图片:6月9号11:03的微博里有图片 微博里图片为证 这里传不了
微博里图片为证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浏览器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浏览器有问题

会么,你用什么浏览器,我下个,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么,你用什么浏览器,我下个,试一试

我用的ie浏览器

网友C:
如果操作正常就是你系统的问题 目前本论坛发帖子可以传附件和图片

网友:
就是这个东东,可能被禁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操作正常就是你系统的问题 目前本论坛发帖子可以传附件盒图片

大哥,下面那个绿叶是我朋友的号,也是用我的电脑,可以传图图片,我的号不可以
真地被管理员禁止了

大哥帮帮我,搞过来可以么?谢谢你谢谢你!!!

帮我问问管理员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下面那个绿叶是我朋友的号,也是用我的电脑,可以传图图片,我的号不可以
真地被管理员禁止 ...

好的 帮你联系下管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哥,下面那个绿叶是我朋友的号,也是用我的电脑,可以传图图片,我的号不可以
真地被管理员禁止 ...

你指的是哪个帐号?你的这个帐号是正常的呀

网友C:
我看过了你之前发的帖子可以添加图片
你目前账户是正常的  可以退出重新登录下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过了你之前发的帖子可以添加图片
你目前账户是正常的  可以退出重新登录下试试

EN,谢谢你。是2345浏览器的问题,我现在改用傲游了,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指的是哪个帐号?你的这个帐号是正常的呀

恩,谢谢。好了现在。是2345智能浏览器的问题。困扰着额好多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 帮你联系下管理

大糕,你可以教教我怎么把图片加到文字中间去么?

我发帖子的时候,图片都堆在最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糕,你可以教教我怎么把图片加到文字中间去么?

我发帖子的时候,图片都堆在最后了

上传图片的时候注意光标位置

网友:
怎么还是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