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IBM T42再次求助(求拆机刷的BIOS)

楼主(2014-06-12):
首先说一下,我不是搞维修的,但之前搞手机维修的,所以自用的东西出了问题都是自己折腾~~~
IBM T42之前是从一朋友手中淘来的,用了一段时间,正常关机后,突然点不亮了,插电,电池灯亮,按开机键,风扇转,灯全部亮一下后,只有“Z”灯亮,不开机(因为手头只有修手机用的12v的电源,无法观察电流动态),看样子首先想到是显卡问题(ATI 9000),但手压显卡也不开机,但想想我的散热片是长管的,显卡上的导热胶也是新的,夏天开调的,也不玩大游戏,所以高温虚焊的机率也不大,后来翻了好多贴子,见有一位坛友有类似情况好像重刷BIOS后就好了,不知真假,所以我求个IBM T42(ATI9000)拆机刷的BIOS试试,哪位有的话,能不能给我一个,谢谢了!~~~

网友A:
这款机器bios不爱坏。重点还是显卡。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bios不爱坏。重点还是显卡。桥

谢谢,我开机后手摸南桥有轻微发热,别的是凉的,据说缺电压情况下也会发热,是不是这样呢?我应该查哪几个点的电压呢,谢谢指教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BIOS不爱坏的。还是可能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