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两处该不该有件

楼主(2014-06-12):
收修的GA-F2A85XM-D3H,CPU供电管理芯片周围运输途中被撞掉件,明显掉件已经补上,但有两处从焊盘看不明显是否掉件,如果有件,两处都该是电阻,不知道是多少阻值。
在缺这两个件的情况下,上假负载测核心和基准电压都是0.78v ,上U测0v并上管G极也是0v。供电方式为:

网友:
装上CPU 试试

网友:
在两处缺件下上U试了,没供电,但不掉电,连硬关机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