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技嘉P55-UD4主板 关机点不亮 放2天又能点亮

楼主(2014-06-12):
一块技嘉P55-UD4主板,开机点亮正常进系统,只要不关机,随便怎么用都没问题,只要一关机,主板再也不加电了,待机电压正常,能强行加电但不亮,偶尔碰下晶振能上电,但不亮。
如果将板子放着边上2天左右,再次使用,又能正常点亮进系统,只要不关机没问题。
请各位师傅,帮忙看下,应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
难道是2合1桥虚焊?主板突然在某天关机后,第二天早上就点不亮了。

网友:
桥性能不良   还有楼主的点不亮能描述清楚点吗?

网友:
没说清楚,就是关机后,主板再也不加电了。但放2天,又能加电并点亮进系统。

网友:
换32.768 或者106电阻  加焊桥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上,明天试下。

网友:
先换晶振不行bga桥

网友:
晶振和南桥都有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