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开机后2-3秒自动断电重起!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4-06-12):
今日 遇上一块GA-H55M-S2板短接开关后2-3秒自动断电重起反复这样  在上电税间测电个各电压都出来了。。真搞不懂那里保护了。。。有人可能会说12V   这个我己排除了(上下管测过 OK)  并且上电税间连CPU电压都出了。。还有什么替换之类 刷BIOS都有试过   简单就不用说了。希望有碰到此故障或有更新的思路大家研究下, 这可是相对于较新的芯片组板   以后可能就都修这种 了     难啊!!!!

网友:
两个bios一起刷没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或者外围电阻

网友:
三个BIOS都有刷过了     无果!

网友:
有没有 换过cpu啊 ??

网友:
是不桥开焊了

网友:
这板子我怕不跑码, 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在转, 你去看下温控吧

网友:
可能是IO坏了吧。。

网友:
单个ME_BIOS不能刷,,刷了不开机,,哈哈《它不是BIOS的资料》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针脚又被拉低

网友:
这个板你得装上CPU和内存才能正常,如果装上了就得查各总线是否正常,这板都是IO、桥和BIOS爱坏

网友:
换CPU 电源管理芯片,坏的 很多

网友:
开机测试的时候,用示波器量cpu主供电几组场管,看波形是否异常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CPU供电问题  有修过换CPU供电OK ,也遇过加焊OK

网友(2016-12-26):
CpU供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