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21 开机0.12掉电

楼主(2014-06-12):
THINKPAD L421 开机0.12 掉电  经测得PU8无1.5V 芯片没有短路 VIN 有5V  11脚S5有信号  10脚S3 没有信号
   我从图纸上查S3 太多 。请问S3 信号是桥直接发出来? 还是转换过的  ?

补充内容 (2014-6-18 19:53):
主板已修复
S3 是MAINON 改了个名字 由EC发出来  S5 是SUSON 改了个名字 由EC发出来  测EC96脚 有信号但一下就拉低  是19V 保险烧断 烧断是因为有个电容短路引起换了就OK  谢谢大家 我是新手。

S3是桥给EC的吧.

网友:
高手在哪里。请教啊。

网友A:
s3是 桥收到EC发出的 rsmrst#和pwrbtn#后发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3是 桥收到EC发出的 rsmrst#和pwrbtn#后发出的

如果RSMRST#和PWRBTN# 都有 桥没有发出S3 那就有可能是桥坏了?或者中间断线了?

网友:
既然掉电,怎么感觉好像S3已经发出来了,然后掉了
,你可以测测

网友:
来学习的,期待楼主解决、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C:
用示波器量一下s3后   再看吧

网友:
建议测量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量一下s3后   再看吧

示波器测S5 电压有跳动。测S3 无反应

网友D:
S3没出,还要看下电压是不是有短路,bios先刷一下看。

网友:
应该S3出来了,只是一瞬间有,只有487才能看出来,有可能是它要开启的电压有问题导致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S3没出,还要看下电压是不是有短路,bios先刷一下看。

刷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RSMRST#和PWRBTN# 都有 桥没有发出S3 那就有可能是桥坏了?或者中间断线了?

还要看看桥的供电 和 s3有没有对地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量一下s3后   再看吧

那S4呢   有情况吗

网友:
S3 一定参于内存电压开启么?那不是S5开启的么?

网友:
  测EC 第3脚 RTC 对地为0  挑开EC 第3却后 EC 对地500多  也就是有很可南桥短路或者电容对地 但是我找了老半天那位号上面的电容好像没有。

网友:
SIO_SLP_S3#  查EC 18脚 有3.3 但马上被拉低  我要怎么排除。? EC 有换了一个 阻抗有400多

网友:
断电压
把cpu的开启信号 断开 看电压还断吗  如果还断 那你就根据时序一步一步呢的向前断开  一直断到s3正常为止

注意  测量各个电压有无短路的迹象
bios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各电压有无欠压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