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I3独显 铁壳MOS管问题!!

楼主(2014-06-12):
一台联想V470 拿来时候触发电流好像跑到1.2左右 不显 拆机发现CPU供电管子(乌龟壳子)烧了 目测能看出来 而且发烫 电感也发烫  后来把那组发烫的管子下了  电流上到0.8几 后来定了几组乌龟壳 来了换上 电流还是那些0.8几 应该是换好了 一共3组供电 测量发现其中一组 下管没有电压 (不是更换的那组) 应该这组不装也是能正常点亮的 只不过不稳定  可是下了也不行 其他电压都正常 就是电流上到0.8几就上不去了 难道是CPU坏了吗  手头没有合适的CPU换 有遇到过的说一下 谢谢

网友:
在线等啊  知道的说下  谢谢了

网友:
CPU吧!~还有可能是合桥!~

网友:
CPU 的供电芯片呢

网友:
铁壳 有没有换好  CPU 也容易坏

网友:
cpu的可能性大

网友:
按电流看,应该是没过内存........

网友:
怀疑cpu就先打下信号点阻值

网友:
2带i3 U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网友:
u或者铁壳没有换好,昨天搞了个就是没有换好,然后死修

网友:
乌龟壳上官烧了一般都会直接烧到U  楼主先找个U 换一下吧

网友:
找个CPU换换,在有就是铁壳虫里面的接触点有点难焊的,用烙铁涂点锡,焊盆上面也是,这个铁壳虫我装上去烧过,是因为没焊好

网友:
铁壳 子爱坏,坏了还只能买芯片坑

网友:
建议必须换cpu试试

网友:
CPU坏了,就这个样子

网友:
楼主稍安勿躁,有一组是核显供电,跑马才出来,楼主先别纠结乌龟壳了

网友:
铁壳烧了,绝对有可能烧供电芯片和CPU

网友:
我又这样一台 也是和你一样的

网友:
可以告诉你  CPU是好的 我 换过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也是好的

网友(2014-07-15):
兄弟啊,我的跟你的一摸一样,求助

网友:
he和电源管理一起换

网友:
铁壳上管不好换,可以改成小八角的那种mos管。另外换cpu试试。

网友:
CPU供电芯片也爱坏哪款铁盒子的

网友:
用小mos改呢

网友:
CPU是首先的测试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这管子装一组是绝对可以开机的,掉电而已

网友:
这种不好换的,估计是没换好。不排除U的可能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过很多了,基本上只要铁片mos管烧了的话,都是连同cpu供电芯片一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