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还有块华硕P7H55主板 开机2小时左右重启 无限重启

楼主(2014-06-12):
还有块华硕P7H55主板,开机2小时左右毫无征兆黑屏重启,进win登陆界面再次重启,然后无限重启,即:加电一会就断电再次加电 自动这样不停加电、断电。也是放2天后,启动进系统,但也是2小时左右再次循环。
求思路。谢谢!

补充内容 (2014-7-27 15:26):
更换Q701 F90P02后,故障消失。

网友:
没的保修的话,用水洗干净再哂干

网友:
呵呵 板子像新的一样,成色极新。。

网友A:
测量MEPWROK信号是否正常,这板子PQ703管子容易坏.

网友:
谢谢版主,查了发现PQ701烧坏,就是不知道具体型号,哪位朋友知道的请告诉我,非常感谢。
就是图中画圈的那个三极管坏了,上面型号是:F90 R02 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哪位师傅帮忙看下,这个管子是什么样的管子?普通PNP、NPN?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应该是N沟道的场管吧

网友:
谢谢楼上师傅,那个坏掉的管子下面一个是A48N03,其他的都是A09N03应该都是N沟的吧,那个坏掉的应该和下面那个A48N03是对管?刚才又看了下坏掉的管子,型号好像是F90P02.应该是P沟?

网友:
刚又看下主板,坏掉的型号应该是F09P02,应该是P沟的场效应管吧

网友:
不好意思,刚看了下 是F90P02,应该是P沟场效应管吧。

网友:
不好意思 再次看了型号 是F90P02 料板中没有这个 是不是用料板中同样大小的P沟MOS管代换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MEPWROK信号是否正常,这板子PQ703管子容易坏.

我也修到一块P7H55的板,问题是断电的,各个电压都正常,看你说的PQ703容易坏,我也就换下这个管子试试,试下,确实开机了,不过一会儿就又断电了,不过后来量到是下面那个822的排阻坏了,换了就好了,不过这里这个PQ703的管子和822的排阻是个什么信号我就不知道了,你应该知道把,可以说下这是个什么信号么,谢谢

网友:
换了一个P沟的场效应管好了。先试一个晚上再上大家汇报。X宝上买的,料板中居然没有P沟场效应管。

网友:
确定主板没问题了,非常感谢各位师傅,感谢版主o0飝兲给予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