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万用表都得这么改一下

楼主(2014-06-12):
是不是万用表者得这么改一下

网友A:
呵呵迟早要改的!!

网友:
是要改 你改的好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迟早要改的!!

改完之后测量细小引角的时候会很方便吧

网友:
呵呵,我也这样改过,但你的焊的太难看了

网友:
修小的电路块就需要了。。特别是电脑的主板 和手机。。

网友:
不换有些IO脚太密了。。 都测量不了啊。。

网友:
都需要改啊 不过楼主焊的不太好看啊。、。

网友:
早晚要改的

网友B(2014-07-22):
有成品镀金尖头的表笔卖的,自己焊的尖子容易接触不良,另外建议用热缩膜包一下,前端留几个毫米就行了,在线测量防止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成品镀金尖头的表笔卖的,自己焊的尖子容易接触不良,另外建议用热缩膜包一下,前端留几个毫米就行了,在 ...

经验丰富 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淘宝买个表笔吧,现成的还行。

网友:
这样是必须的,要不然有的地方测不了

网友:
改的有点儿难看,但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肯定了,主板上很多电子元器件引脚很小的,必需要这样的,不过楼主这个有那麽点难看

网友C:
我的就不慎短路放炮,将笔尖打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不慎短路放炮,将笔尖打了一块。

同情一下 重新改一下吧

网友:
我是5元在网上能的.

网友D:
改是要改下才好用,但也不能焊得这么难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是要改下才好用,但也不能焊得这么难看啊!

管它好看不好看,反正都是自己用,不好看好用就行了呗

网友:
现在有成品的尖头表笔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