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13 VER:2.0主板

楼主(2014-06-12):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通电 客户自己把声卡拆了 拿到主板一看网卡有一个洞了 烧了 拆了之后可以点亮了 可是USB口不能用 和 偏色的 不知道怎么搞 求解
主板

网友:
USB不能用,查供电,供电正常的话,南桥的问题多,偏色的查三基色

网友:
usb5伏供电正常桥就容易坏

网友:
查个USB供电正常无。。和数据线的阻值是否一至。。

网友:
如果是网卡坏有可以是比雷打了。。 有可能连南桥都打坏

网友:
雷打板子,一切都有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