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A1465 不定时掉电维修,同故障的朋友福音啊!

楼主(2014-06-16):
机器型号:A1465 12年
主板板号:820-3208-A
故障现象: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20分钟后掉,再开可能5分钟后会掉
         最近比较忙,一直有想着也到论坛发发贴,增加增加影响力的!呵呵!可是准备了发贴材料,没时间发,不了了之了。
         回归正题。此板为一修板,客户说了是不定时掉电,可以要花不少时间修理,又比较忙,一放就放了一个星期。客户又打电话再催了,就拿出来看看了。
        此板目测,没有进水也没有修理的迹象。应该为一修的正常使用损坏的机器。裸板装上键盘触摸板,外接硬盘进苹果系统。跑3D,当跑了3分多钟。就自动掉电了。掉电后不能再触发。因为我没有装电池,也有可能是没装电池不能再次触发。我就关了可调电源,再开。继续进系统跑3D。这次没跑到3分钟。又掉电了。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
        因为是掉电,开始有怀疑是散热不好,有重新加过散热硅胶。又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就先排除应该不是温控引起的。既然是不能再触发。就查一下触发条件吧!
        1,先查EC给PCH的PWRBTN信号,PM_PWRBTN_L  有3,3V.触发开关,有跳变。说明EC待机应该正常的.问题出在PCH没有发出SLP_S4  ,,SLP_S3去开机。
         2,查桥的待机条件,我先查桥的RSMRST#信号,这个是EC或是其它电路通知桥,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从PCH追查RSMRST#信号名为PM_RSMRST_L。由U7930控制输出。 测量U7930的1脚为0V.明显不对,查上拉电阻R7933上=PP3V3_SUS_PWRCTL也为OV.往前查,U7930的输入信号=PP3V3_SUS_PWRCTL   5 脚 SENSE也为0V。应该是前级问题。追查=PP3V3_SUS_PWRCTL是由=PP3V3_SUS_FET更名而来。 查=PP3V3_SUS_FET的来源, Q7820 的4 7脚有3.3V,1脚没输出。测量Q7820的3脚也为高电平。测量时主板突然又自动触发开机进系统了。没办法,跑3D让他自动关机到故障点,这样有便于确定故障问题。
       接上之前Q7820的3脚的来源,Q7822 。Q7820要想导通,3脚要为低电平。3脚要为低电平,Q7822就必须导通。Q7822的2脚就要为高电平。    测量2脚为低。还在查=P5V_3V3_SUS_EN来自U7940。
    U7940是由一个或门和一个与门组成的。4 脚PM_SUS_EN要想为高电平。5脚VCC必须要有供电,1 脚,3脚至少有一个为高电平。6脚必须为高。测量1脚 5脚为3.3V,6脚为0V。再往前查6脚,它是PCH的脚SLP_SUS#发出的    难道是 桥坏了!!!不急着下定论先。查查桥的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32.768.等  之前有了解到RTCRST电压低也会引起掉电了。VCCRTC 3.3V,RTCRST为2.2V左右。 R1803的1脚为3.3V正常。断电查上拉电阻R1803为20K,测量对地值300多,没有明显短路,看来只有一个可能了。就是桥坏了。
       上BGA换桥,换好后。习惯性的测量了一个桥周围的电感没有短路的。就上电,突然有个地方冒了火星出来了。尼玛,什么情况!马上断电。没看到那里坏了。再上电,让它烧烧,这时看到有一个电容在冒烟。 拆掉换了,再量对地值不短路了。再上电,正常显示。再测量VCCRTC为正常的3.3V。再进系统跑3D ,5分钟。没有掉电,再看了20分钟电影正常没有掉电。再附上一张跑3D的图
     故障找到了,此机修复!
     总结。记住这个经典、RTCRST这个电压偏低会引起不定时掉电!还有不要对艰苦发贴人的鼓励和支持

 会员1481561300鑫豆2024-10-18 16:32
 会员3871932元2023-1-16 17:55
 会员3871932元2023-1-16 17:54
 会员1479062元2022-11-30 12:05
 会员5833922元2022-11-20 11:09

网友A:
麻烦楼主补个图行么。这样子。。。这样子真看不明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补个图行么。这样子。。。这样子真看不明白啊。。

您看早了,还是编辑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看早了,还是编辑中……

今天分加完了,明天给你加啊

网友:
挺经典的维修案例,应该加精,还有图纸应该送上,这都是惯例。先加分再说,

网友:
经典啊 ,讲的很清晰

网友C:
楼主修苹果很有一手啊

网友D:
看到前面说掉电时间越来越短,想起了上周日的电源课,老师讲过同样故障,解决方法就是换电容。没想到这还适用于笔记本啊!赞一个

网友:
楼主,这样一步步找,花了不少时间吧。苹果的板了还要配合点位图才好找。

网友:
原来RTC电路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E:
早排除滤波电容就不用做桥了,哇哈哈。楼主思路清晰,技术精湛,五星好评!!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透切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分加完了,明天给你加啊

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早排除滤波电容就不用做桥了,哇哈哈。楼主思路清晰,技术精湛,五星好评!!

这个RTCRST电压偏低确定是桥的问题!那个电容可能是通病,上次修了一台就是那个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苹果很有一手啊

谢谢支持!

网友F:
苹果的基本没怎么修过,来学习下。 之前修过几台进水的。

网友:
这个苹果电脑没有修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精湛,五星好评!

网友:
苹果坏的少啊,少修的

网友:
原来RTC电路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G:
最烦桥坏了,换新桥花时间金钱,还冒着不对的风险。

网友:
准备评分的,学习到了很多经验。为什么过了24小时就不能评分了?有点人就可以?

网友:
这个机器思路好复杂,都快看头晕了,最怕看门电路了。修主板的时候还冒烟,真吓人

网友:
耐心可佳!

网友:
思路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H:
楼主认真仔细,向你学习!!!!最后这个电容,牺牲的那么壮烈,它就没有拉其他元件下水么? 有点不可思议呢

网友I:
那到底是桥坏了还是那个电容坏了呢还是两个都坏了呢?

网友:
你现在是还在讯维学习 还是已经出来了

网友:
技术高超  思路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最烦桥坏了,换新桥花时间金钱,还冒着不对的风险。

哎,买芯片有的时候太坑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到底是桥坏了还是那个电容坏了呢还是两个都坏了呢?

桥坏了,因为RTCRST是桥内部拉低了。换桥后那个电容也坏了

网友J:
SRTCRST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复位?  南桥三大条件 VCCRTC   RTCRST   32.768

网友:
经典 ,讲的很清晰.思路很明确,精

网友:
到现在还没修过苹果呢

网友K:
一个rtcrst 就把sb干掉了 危险性很高

网友:
修的是功夫呀,要加分呀

网友:
谢谢你提供的图纸,现在用不上,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点评):
这RTC问题引起掉电,的确少见。。。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哎,买芯片有的时候太坑人了

有时候还有坏的,上了VGA就不能退很烦的花冤枉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有时候还有坏的,上了VGA就不能退很烦的花冤枉钱啊

买了两个全新MCP89UZ-A3,一个0.7掉电重启。一个上电不显…………我装了旧了上去,亮机了。坑死人了,120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原来是电容坏了,白做桥了

汗,桥确实也坏了

网友:
苹果的信号 看的发蒙  修的太少了

网友:
苹果没修过,上来学习下。有机会也试试。谢谢LZ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
讲的好祥细,经典之作

网友:
羡慕嫉妒恨呀,自己啥时候才能有楼主一半的水平

网友:
子真看不明白啊。。

网友:
技术精湛啊...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精彩,搞维修的都知道RTCRST电压低会掉电,楼主修到此故障一下子就联想到这个问题说明楼主功底很好!

网友:
楼主修苹果的技术不错啊,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的图纸是哪里弄来的,可以分享下吗啊

网友N:
碰见过一台4416S的 进水修好后  返回来看电影掉电 后查到也是RTCRST只有2.4V左右   后来直接拉通那个电阻就OK乐

网友:
不能再触发,查触发条件,思路不错;要是纠结掉电问题,就不好下手了

网友:
苹果机器都没有修到过

网友:
楼主 这个不是A1369的吗  板号J11?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是这个电容吧  楼主

网友:
也凑一下热门来。

网友:
此桥型号是多少?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碰见过一台4416S的 进水修好后  返回来看电影掉电 后查到也是RTCRST只有2.4V左右   后来直接拉通那个电阻就 ...

直接接通电阻  有点看不明白。意思是不要那个电阻直接3.3?

网友:
引用 网友O:
直接接通电阻  有点看不明白。意思是不要那个电阻直接3.3?

直接短接过去

网友:
本来都是那部分进过水 参数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功底很不错

网友:
楼主的3D软件在那下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析啊,测了一圈还是南桥的问题,换桥之后RCTRST信号电压上来了没?

网友:
经典问题学习了

网友:
确实辛苦  。。。。收了几百啊?

网友P:
看了感觉楼主有绕了一圈的感觉 不过修的很强啊

网友:
是电容漏电 引起的 还是桥坏呢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的很仔细,图片也清楚,语言组织的也不错。读起来轻松易理解。这个苹果没少赚吧?

网友:
迅维学员都学过的,只要不忘记饼哥的课,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厉害

网友Q:
坏掉的电容是C1803吗?刚好被水印挡住了

网友:
苹果机器都没有怎么修好   技术啊啊

网友:
这种机器没有保修吗

网友:
一路走来不易,最后最起码学到了【RTCRST电压偏低会引起不定时掉电】。那这个只对苹果适用,还是对大部分笔记本适用?

楼主要回答呦

网友:
修的狠有耐心

网友:
好复杂修复一台机器 不容易

网友:
对于苹果机一个字“烦”特别是一些信号代码,和普通机器的信号代码虽然相近但老是加点其它的,一看眼睛都花了,更别说修了,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R:
不定时掉电真难搞

网友:
太给力了,楼主真是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买芯片有的时候太坑人了

你有买过坏芯片?

网友:
有啊,搞得我做BGA都有点怕  ,怕是坏的芯片。

网友S:
楼主你这个的桥是MCP的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你这个的桥是MCP的桥吗???

INTEL SLJ8B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有详细图纸参考更好。

网友:
有年头没有修苹果了,楼主这样的问题能修出来真是厉害啊。

网友:
是桥坏还是 只有电容坏

网友:
不想夸你, 不过你真的很牛!

网友:
之前修了个华硕的本本 跟楼主的问题擦不多

网友:
看来LZ的帖子让我豁然开朗啊,

网友:
这个帖子太经典了  也证明楼主的基本功绝对扎实

网友T:
我修的一个  上电条件都正常,有S3 S4发出,但是不上电,是不是EC收到S3 S4没有发出信号就不会上电

网友:
修的很好的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会遇到的  谢谢楼主

网友:
从你的分析和图纸对比中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U:
RTCRST出问题  DELL 1427  此电压有问题主板会有蜂鸣声

网友:
苹果的 维修帖子很少,给你加分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把图纸共享一下可以不

网友:
修苹果应该能要的比较高吧

网友V:
我这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本,开机一会CPU八十几度,过一会就自动关机,不知跟楼主的是不是同一个故障,楼主的CPU烫不烫,麻烦请回复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看着好难修的样子

网友:
有道理 以后查掉电还得注意rtc电路 谢楼主分享

网友W:
楼主说的这个短路的电容是否与RTCRST相连呢

网友:
这个苹果没有修过  但是还是涨见识了 楼主修苹果好像很厉害的说  以后有问题要请教下 哈哈

网友:
犀利  大湿胸!!

网友:
= =  又不是通病

网友:
友情提醒一下楼主:苹果笔记本主板上没有“EC”,只有“SMC"

网友:
有个地方是不是打字打错了?“再测量VCCRTC为正常的3.3V。”是不是应该写成:再测量rtcrst为正常的3.3v“
因为你之前测量的vccrtc 不就是3.3么?

网友:
苹果机子还没有修过,觉得没法下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RTC  引起的掉电  还真少碰到,

网友:
楼主修的漂亮,理论很强。

网友X:
看你发了这么多,我看不懂,但我想说你为什么不去桥周围量一下电容呢 ,我们原来都会有意没意去量一下,不要嫌麻烦

网友:
什么啊看不到啊

网友:
来看了是高手

网友Y:
" U7940是由一个或门和一个与门组成的。",请问楼主:你是如何确定U7940是由一个或门和一个与门组成的?

网友:
楼主好功力啊

网友:
“之前有了解到RTCRST电压低也会引起掉电了。”,楼主以前亲身碰到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
“断电查上拉电阻R1803为20K,”,不需要将该电阻取下来测其阻值吗?有时候在路测量不准哦

网友:
“再测量VCCRTC为正常的3.3V。”楼主是不是写错了?因为你之前说“VCCRTC 3.3V,RTCRST为2.2V左右。”,楼主其实是想说“再测量RTCRST为3.3V”吧?

网友:
看到苹果就火大,表示都没个。

网友:
楼主测得很细心~~苹果的还没修过呢~~但是这个案列挺好的~~记住了~~

网友:
楼主厉害,苹果修的很少

网友:
那个冒烟的电容应该是RTCRST的滤波电容吧。不需要换桥。早摘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甚好,学习了,又学到了一样。谢谢

网友:
学习了,写得详细!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两个全新MCP89UZ-A3,一个0.7掉电重启。一个上电不显…………我装了旧了上去,亮机了。坑死人了,120 ...

你可以买那种包上机、只要不短路不鼓包地还原,可更换,还可以退货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前面说掉电时间越来越短,想起了上周日的电源课,老师讲过同样故障,解决方法就是换电容。没想到这还适 ...

楼主这篇帖子的根本故障不是电容坏了,而是桥坏了,引起RTCRST*这个电压偏低,从而导致不定时掉电和掉电后不能触发,而且楼主是从不能触发开始检修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B:
这个RTCRST电压偏低确定是桥的问题!那个电容可能是通病,上次修了一台就是那个电容坏了

请问楼主:上次你那台电容坏的机子,它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认真仔细,向你学习!!!!最后这个电容,牺牲的那么壮烈,它就没有拉其他元件下水么? 有点不可思议 ...

电容漏电或击穿一般对其它元器件不会造成影响的

网友Z:
楼主真心不错,赞一个!不定时掉电也很难修,主要是要很长的时间去排插!

网友:
实地出来的好牛逼的说

网友:
苹果电脑没有修过好想学啊

网友:
楼主顶你一个,虽然我修了很多苹果但没很强的理论,全靠经验去修的,但今天认真看了你电路分析还是蛮有道理的,一般向那种掉电,都不会觉得是南桥那块问题,我会敲电感亮电压,看下那块的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SRTCRST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复位?  南桥三大条件 VCCRTC   RTCRST   32.768

RTCRST*是PCH内部的RTC(实时时钟)电路的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个rtcrst 就把sb干掉了 危险性很高

是南桥坏了而把RTCRST#拉低了,换SB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仔细的看了一遍,前面写的很好,结果就是电容短路烧出火星了,如果不是电容出火星,换桥问题越来越大,哪 ...

桥损坏和电容短路应该是两码事

网友:
人才 修苹果的人很少 想你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B:
RTCRST#电压偏低引起掉电,还有那个电容是哪位电路上的, 和RTCRST#相连接吗?怎么不也弄个图上来!不过还 ...

那个短路的电容和桥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哪个电容烧了 LZ能说下嘛  CPU滤波电容?

是产生1.5V的上管电压的滤波电容C7334

网友:
比较少见的RTC电路引起掉电。

网友:
碰到这个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AD:
遇到桥坏,除非价格能报的上去,要不然修着真累

网友:
苹果不会修,学习学习!

网友:
后面那个电容烧了是怎么回事,是同时也坏掉了的吗?

网友:
楼主修的经典啊  我就想知道  楼主 怎么用  可调电源  点的苹果机    难道有转接头    同意的举手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问题还没有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RTCRST这个电压偏低会引起不定时掉电。记住了。谢谢

网友(2014-07-18):
这才是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哎呀给力啊 ,楼主修苹果机很给力啊,还得努力学习

网友:
坏的那个电容是不是RTC复位的电容??????????

网友:
会不会就是那个烧坏的电容的问题不是桥坏了

网友:
维修是很辛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碰见过一台4416S的 进水修好后  返回来看电影掉电 后查到也是RTCRST只有2.4V左右   后来直接拉通那个电阻就 ...

请问楼主:你修的这台4416S是英特尔的还是AMD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N:
碰见过一台4416S的 进水修好后  返回来看电影掉电 后查到也是RTCRST只有2.4V左右   后来直接拉通那个电阻就 ...

是进水导致那个20K的电阻的阻值增大了吗?

网友:
RTC  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Y:
是进水导致那个20K的电阻的阻值增大了吗?

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你晓得了撒

网友:
厉害,像我得就好久。

网友:
难道是通病????

网友:
嗯! 记住了。RTCRST#偏低会不定时掉电

网友:
那个3D软件是什么软件

网友:
技术真好 我不懂门电路的原理

网友:
大哥能不能把苹果的电压命名上传一下 还有时序 真心感谢呀

网友:
修机器好厉害呀,让人不得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了感觉楼主有绕了一圈的感觉 不过修的很强啊

幸好有不定时掉电后不能马上触发的故障现象,否则单凭不定时掉电,还真不知道从何下手好

网友:
这种故障得花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坏掉的电容是C1803吗?刚好被水印挡住了

应该是C7334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定时掉电真难搞

幸好有“不能马上触发”这一突破口,不然还真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修的一个  上电条件都正常,有S3 S4发出,但是不上电,是不是EC收到S3 S4没有发出信号就不会上电

很有可能是EC本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的基本没怎么修过,来学习下。 之前修过几台进水的。

那几台进水的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这种不定时出现的故障最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RTCRST出问题  DELL 1427  此电压有问题主板会有蜂鸣声

什么样的蜂鸣声?机子还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V:
我这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本,开机一会CPU八十几度,过一会就自动关机,不知跟楼主的是不是同一个故障,楼 ...

是Windows系统吗?散热处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这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本,开机一会CPU八十几度,过一会就自动关机,不知跟楼主的是不是同一个故障,楼 ...

CPU不烫就不正常了

网友:
没怎么懂是你桥坏还是那个电容问题,  没换桥前电容是没有短路的呀

网友Y: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在未换桥和未换电容时,当机子正常触发并正常跑3D时,你测了RTCRST#这个电压是多少啊?是3.3V还是2.2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说的这个短路的电容是否与RTCRST相连呢

这个电容是公共点电压的滤波电容,与RTCRST#没有关系

网友:
技术确实不错呀  羡慕

网友Y:
请问楼主:因为这个桥是个高度集成化的桥(集北桥、南桥、显卡于一身),我猜想:会不会只是虚焊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X:
看你发了这么多,我看不懂,但我想说你为什么不去桥周围量一下电容呢 ,我们原来都会有意没意去量一下,不 ...

对于没有明显短路的故障,很难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真心不错,赞一个!不定时掉电也很难修,主要是要很长的时间去排插!

时间长都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维修思路要对,而且突破口要找对,否则就是南辕北辙了

网友AE:
楼主的思路真是清晰,我每次遇见比较繁琐的地方就乱了。想翘脚一下楼主怎样能建立清晰的思路

网友:
掉电维修比较棘手

网友:
,表示,,南桥方面的掉电没见过,楼主给我们提醒了

网友:
应该一开始是电容不良,然后把桥部份模块烧了,所以,换好后桥输出信号电压,所以电容直接烧起来。。。开多几次估计又得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Y:
是Windows系统吗?散热处理了吗?

我的修好了,是温控的问题,换了温控芯片就好了

网友:
是windos系统,苹果的本用windos系统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总结掉电里有讲过

网友:
厉害了,思路岗岗的

网友:
楼主很幸运,要是没烧也不好找

网友:
高手呀这问题都OK了谢谢分享

网友:
很不错,思路好清析,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的思路真是清晰,我每次遇见比较繁琐的地方就乱了。想翘脚一下楼主怎样能建立清晰的思路

冷静冷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Y:
请问楼主:因为这个桥是个高度集成化的桥(集北桥、南桥、显卡于一身),我猜想:会不会只是虚焊了呢?

看来你没有仔细看贴子了 ,是桥不良有部分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在未换桥和未换电容时,当机子正常触发并正常跑3D时,你测了RTCRST#这个电压是多少啊? ...

2点多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遇到桥坏,除非价格能报的上去,要不然修着真累

同行的机器,报了价不修就更累了。。。你报了价,就说怎么那么贵啊  ,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如果说是桥的问题,找个借口,自己拿回去修好,他一个人赚了。哎哎哎

网友:
引用 网友Y:
请问楼主:上次你那台电容坏的机子,它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啊?

0.2几的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   U7940是由一个或门和一个与门组成的。",请问楼主:你是如何确定U7940是由一个或门和一个与门组成的?

有内部结构图啊,在图纸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见过你的,还记得我不撒。湖南哥哥

呵呵,??

网友:
RTCRST 2.2V  不正常怎么还换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烦桥坏了,换新桥花时间金钱,还冒着不对的风险。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很清晰的说。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么多回复呀,技术好呀

网友:
楼主修的漂亮,理论很强

网友:
这帖子我是一看在看  真的很不错

网友:
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羡慕有个会示波器的 师傅

网友:
哈哈   刚好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     电容去掉 还是一样     还是 桥的事 不是那个电容     RTC_RESET_L只有2V  打算订个桥做下

网友:
经典,讲的很透彻

网友:
时而不能触发吧,你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