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s3l用一段时间烧一同一组上管的维修

楼主(2014-06-12):
上一次维修是一组上管击穿,换掉上管后上电能正常使用,当时没有详细测量,导致这次返修。这次挂掉的还是上次那组上管,换掉后上电(因为能使用一段时间,估计控制芯片和驱动芯片的问题不大),先仔细测量控制芯片,各电压正常,再测量驱动芯片6612,发现这组的VCC不正常,有时和其他组相同为11.98V,有时低一些为9.5左右,断电,跑线,7脚VCC通过一个2R2连接到主12V,怀疑这个2r2有问题,焊下来一看,果然一头已经断开,为接触不良的状况,料板拆个2R2焊上去,通电再测,电压正常了。

总结:换完零件上电正常后还应当测量相关的电压看是否正常,避免隐性故障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PVCC不正常就会导致烧管子呢?求解释,谢谢了

网友B:
经常烧上管的。 2R2 不会是也烧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PVCC不正常就会导致烧管子呢?求解释,谢谢了

这个原理我也不明白,同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烧上管的。 2R2 不会是也烧坏了吧。。。

如果不是马上烧,是用一段时间再烧的,检测各相上、下管控制电压是否相同

网友C:
供电低了,MOS管不是饱和导通,内阻增大,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低了,MOS管不是饱和导通,内阻增大,发热严重!

有道理,不过发热严重到不觉得,我当时测试过一段时间,发热没有特别的差异

网友:
控制电压不稳定,导致MOS的输出电压不稳定,就像门一样,经常不定时开关容易损坏。可以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