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保存退出后不断C1重启,求大神

楼主(2014-06-12):
技嘉GA-G31M-ES2C保存退出后不断C1重启,BIOS 时钟 IO 南桥都排除了,求大神

网友:
IO的时钟和复位正不正常

网友:
COMS电路出问题吧。。

网友:
量都有,都正常呀

网友:
换内存 擦内存槽试试咯

网友:
查内存工作的条件,主供电--负载供电--基准供电--SPD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这些都正常呀,求你们专业点好不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查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这边好几片都是这种问题的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尝试进BIOS把网卡声卡关掉试下

网友:
声卡网卡都拆掉了

网友:
内存坏关机我就试过

网友:
内存,CPU都是好的,能不能提点有有用的东西呀

网友:
你个傻蛋 二逼 时钟换错你都不知道 要换ICS的
同意楼主:
5.0
super380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禁用了那些设备

网友:
换内存 擦内存槽试试

网友:
我来水一发拿点分 楼主不会说什么吧。。新人请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