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通病

楼主(2014-06-12):
开机报错  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 reverted to sloWer DRAM speed
进BIOS提示wait...  求解决办法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通病,现在的机器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坑啊,我以为是介绍通病的,原来事求助的

网友:
应该是BIOS有问题吧....进不了的话就重刷BIOS

网友:
内存重插,刷BIOS,不行换内存

网友:
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刷BIOS 程序。。

网友:
是通病,加焊北桥就搞定啊……

网友:
我也以为是介绍通病的....

网友:
放电。刷bios焊桥

网友:
不内存重新拔插下,如果还不行就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不是应该发在  求助的贴子里啊  再说这个不是通病吧

网友:
CMOS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汗我看你见问题是通病哟

网友:
帖子名很吸引眼球

网友:
加焊南桥,必好.

网友:
还用问。刷BIOS

网友:
有人经常修这个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2014-07-17):
实践证明是南桥问题。

网友:
最喜欢通病这样的帖子了,,遇到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虽然骗了大家,不过还是有人告诉你怎么修了,先按大家说的弄一下吧

网友:
今天刚与到还没修好

网友:
刷BIOS不行再拆了其他的外设

网友:
只管换南桥

网友:
内存 BIOS 外设

网友:
你的问题 解决没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没  我现在遇到了一台跟你一样的现象

网友:
被无情的忽悠了 ,还真以为 是发通病解决方法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好像是自己能过去吧

网友:
遇到同样一台 我刷bios好了

网友:
拆掉外设看看

网友(2015-04-08):
加焊南桥  可以修复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要加焊  加包了

网友(2017-05-06):
英文大概意思是     内存频率过高要求降频     这机器好像是0752001的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加焊南桥是好了  但是 我还有个不保存时间的问题  还是没好  有人遇到过吗  电池有电BIOS 也刷了

网友:
回贴大多新手吧,此通病加焊南桥解决,重植更稳定点。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7-07-27):
加焊的次数多了,返修的频率高!

网友:
这个机的通病就是南桥,加焊就可以了,修了十多台都是跟楼主说的故障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这是坑呀  还以为有什么神奇的通病  原来是求助

网友:
晕,进来才知道是求助的,还好下面有解决的,我正在修

网友:
南桥问题,加焊就可以了,修过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