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DC TFT24W90PS 求解决

楼主(2014-06-12):
手上有3台这个显示器,毛病都一样,  都是有供电但是没显示,指示灯也不亮,开关我也跳过了。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款显示器有这通病啊,有解决方法吗?   MCU会不会乱码了。            还请各位帮忙啊

网友:
对了额。我换了一块驱动板就可以了,  所以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刷程序  不行就换程序芯片    在不行 就换主控芯片

换这么几个东西 换个通用版也换好了 成本性价比这高多了

网友:
刷程序试试啊  好不了就换板

网友A:
没看到板子。 不会又是C436的板子吧。

网友:
屏供电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告诉我,TFT24W90PS只是产品代码  把边框型号告诉我,还有屏型号,我给你程序

好的,我明天回店里久去看看。

网友:
好的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告诉我,TFT24W90PS只是产品代码  把边框型号告诉我,还有屏型号,我给你程序

M240HW01屏型号,边框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板子。 不会又是C436的板子吧。

网友:
应该是MCU的问题 ,先重新写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告诉我,TFT24W90PS只是产品代码  把边框型号告诉我,还有屏型号,我给你程序

我等你程序呢、

网友:
先把驱动板的几个电压测测,还有时钟,再量量电感,如果都正常,再写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就只一个TFT24W90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产品代码是多少  243   后面我没看见

243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732539[/attach原厂程序

额,在问下哈。是刷F20-100GDP那个芯片吗?  我这机子好像刷不了呢,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   你看一下驱动板上哪个八脚芯片上面涂了颜色的  或者直接看哪个板子上25两个字

看来是这颗了。我刷机的机器没得这款芯片的型号刷不了、

网友C:
驱动板  电压正常吗   别急着刷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  电压正常吗   别急着刷程序呢~~

正常的。绝B是MCU出问题了、

网友D:
刷写程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写程序就行
你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2014-07-13):
我有台也是这个型号的显示器,一模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