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美格900w 显示问题!!!!急

楼主(2014-06-12):
此机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客户拿给修理电器的修过,处于拆开状态,但是那个悲剧的电器修理师傅长着一副猪脑,本来问题也是挺简单的,就是灯管的接线端打火,线烧断了而已,结果他在敲开要重新焊接线的时候,把灯管给撬断了,客户没办法才拿到我这里来送修。

我换完灯管,在开机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整个屏幕(请看图)重影了........

然后更悲剧的来了,(请继续看图)花瓶了!“平板花瓶”!

然后没数据线我也弄下来重新插了,但是效果依旧跟上面一样!没用,
然后在通电状态下,插上屏数据线(请继续看图)出现了如此模糊不清的画面.......

最大的问题,显示器画面当机了,鼠标移动,都不看见鼠标移动的!..... 然后更悲剧的来了(不急继续看图)

显示屏上的画面在慢慢的消失,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啊!!!!!!!

补充内容 (2014-6-18 14:54):
VOFF:1.86v
VON:0.58
VGL:-6.88
VGHP:0V
VSA:12.49V
VCCI:4.61V
V25V:2.48V

SCL:2.46V
SDA:2.46V
GND:
WP:2.26

网友A:
。。。。应该是上家把屏弄坏了

网友:
加焊主芯片试试

网友:
屏坏了,杯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家把屏弄坏了

如果屏坏掉,因为也会给我动一下下吧,显示出来的那种感觉就像显示器死机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分之百是上家把屏弄坏了

加焊过了,效果依旧

网友:
如果屏坏掉,因为也会给我动一下下吧,显示出来的那种感觉就像显示器死机了一样

网友C:
屏坏了.奇美的面板.玻璃上的COG 坏掉了..别折腾了.趁早还给人家

网友:
楼主换个麻片试试

网友:
这个屏完蛋了,,,,

网友D:
万能驱动板点点看,还花可以判断屛挂掉了。

网友:
屏花成样 屏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E:
不是玻璃裂了,走线断裂 就是 COG 驱动模块挂了,

网友F:
这样的人为故障是修不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想好怎么跟客户说,否则客户怀疑你弄坏的就麻烦了

网友G:
看图 应该是屏显电路板绑定屏的软排线有断裂或虚焊了 以前遇到一台惠普的显示器就是这样 图像越变越花 而且反映还特别慢移动鼠标有很长的拖影 检查后确定是软排线有断线的 后来客户才说这台机器摔了一下 估计排线就是摔的时候撕裂的

网友H:
这种故障不要换屏电路板上面的芯片,是屏的供电接触不良,是拆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家把屏弄坏了

已经给客户换了一台新的了,这一台他说能修理就给他修理好了,不能修理就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奇美的面板.玻璃上的COG 坏掉了..别折腾了.趁早还给人家

如果是cog坏掉,因为是黑屏才对,也不会这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种故障不要换屏电路板上面的芯片,是屏的供电接触不良,是拆坏的。

恩,有没有什么办法修复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图 应该是屏显电路板绑定屏的软排线有断裂或虚焊了 以前遇到一台惠普的显示器就是这样 图像越变越花 而且 ...

但愿是排线问题吧!手头暂时没有相同的排线可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人为故障是修不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想好怎么跟客户说,否则客户怀疑你弄坏的就麻烦了

已经给客户说明,客户也很理性,给他更换了一台新机子,这台暂时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玻璃裂了,走线断裂 就是 COG 驱动模块挂了,

哎   就怕cog碎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万能驱动板点点看,还花可以判断屛挂掉了。

屏花成这样不一定是屏的问题,前天也碰到过一台,也是屏花得不成样了,最后是排线问题,拿橡皮擦擦擦擦擦 插。。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花成这样不一定是屏的问题,前天也碰到过一台,也是屏花得不成样了,最后是排线问题,拿橡皮擦擦擦擦擦 ...

屏线当然会引起花屏,用万能驱动板把电源,高压板,驱动板,屏线的问题都排除掉了,还花就是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有没有什么办法修复的呢?

更换COF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恩,有没有什么办法修复的呢?

如果没有断裂,可以重新压接。如果断了,就必须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没有断裂,可以重新压接。如果断了,就必须更换。

刚刚全部拆下来重新找问题,发现电源板只有5V输出,没有14V输出,问题是没有14V输出 驱动板用5V工作,能亮亮亮亮亮  我xXX

网友H:
14V是给高压板供电的,+5V是给驱动板供电的。没有+14V,是看不到图像的,虽然屏能够工作,只能看到暗像。如果你能看到图像,就肯定有+14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H:
14V是给高压板供电的,+5V是给驱动板供电的。没有+14V,是看不到图像的,虽然屏能够工作,只能看到 ...

这个显示器真折腾啊,刚刚发现没有14V 拆下电源板,跑了下线路,TNND 14V压根就没有原件,也就是说没有14V 只有5V输出而已,所以现在确定电源板是没有问题的!屏供电也正常!我现在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开机会显示MAG的LOGO,然后就带线黑屏了,然后通电状态下拔掉屏线在插上去,能看到很模糊的画面,但是画面是静止不动的,就像卡死一样,然后慢慢的模糊模糊,然后画面消失,屏幕呈现白屏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H:
14V是给高压板供电的,+5V是给驱动板供电的。没有+14V,是看不到图像的,虽然屏能够工作,只能看到 ...

网友:
看看屏电路上有没有缺件或划伤!接着信号测屏供电还是5V吗?或者摸摸有没有热的原件!
估计不好弄了!

网友H:
背光亮着呢,高压板的供电肯定有的。测一下屏电路板上面的VON和VOFF电压是不是有?注意在开机时测,观察VON电压是不是随着变白屏而同步慢慢消失?如果是,则查屏电路板的升压电路。如果不是,则故障在COF上面。

网友H:
这款屏的屏电路升压芯片容易坏,但该芯片损坏一般表现为白屏,而不是先有像再慢慢消失。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款屏的屏电路升压芯片容易坏,但该芯片损坏一般表现为白屏,而不是先有像再慢慢消失。

但是像这样图像慢慢消失  一般何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背光亮着呢,高压板的供电肯定有的。测一下屏电路板上面的VON和VOFF电压是不是有?注意在开机时测, ...

屏供电有4.8V的电压,到升压器后有12.17V的输出      VON关机状态下0V电压,开机后稳定在0.58V电压,VOFF关机状态下有4.58V  开机后下降到 1.83V 稳定! 现在呢?

网友:
VON电压在正常时应该在23V或35V,VOFF电压一般在-6V或-10V。如果刚开机瞬间有电压,应考虑AVD,VON或VOFF负载有短路,升压后过载保护了。

网友:
你测的AVDD是12.17V是正确的,但VON和VOFF电压不正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但是像这样图像慢慢消失  一般何故障?

图像慢慢消失,就是VON电压慢慢消失。因为电路中有电容,当VON电压加上后,升压电路故障停止工作后,VON电压不会立即消失,只能慢慢消失。

网友:
应该是屏给人搞坏了。。。很难修好

网友:
有没有用过点屏的试试。或通用的板子试试。有事别人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
不用多说,屏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图像慢慢消失,就是VON电压慢慢消失。因为电路中有电容,当VON电压加上后,升压电路故障停止工作后 ...

能问下你的QQ么,要不然这样回复好费劲啊, 有新发现,请看图

网友:
屏坏了 必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能问下你的QQ么,要不然这样回复好费劲啊, 有新发现,请看图

这图上的红字看不清呀!有什么新发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图上的红字看不清呀!有什么新发现了?

就是图上面标的那个原件,上面就写了个 95 KA 然后就没然后了,怎么代替!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图上的红字看不清呀!有什么新发现了?

而郁闷的是,这个稳压管压根就没问题, 4.8V的输入,有2.5v的输出 为毛这么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图上面标的那个原件,上面就写了个 95 KA 然后就没然后了,怎么代替!

一般屏电路上的这个件都是5V输入3.3输出,看看引脚都怎么接的,改个1117 3.3的上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而郁闷的是,这个稳压管压根就没问题, 4.8V的输入,有2.5v的输出 为毛这么烫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手里的废屏电路基本上都是1117 3.3的!把它输出的电路割断看看输出多少,还热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手里的废屏电路基本上都是1117 3.3的!把它输出的电路割断看看输出多少,还热不!

在这个稳压器的输出端,标注着 V25V 应该是2.5v没错,输出端直接进屏内部了!!!!!!还有一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手里的废屏电路基本上都是1117 3.3的!把它输出的电路割断看看输出多少,还热不!

还有另外两路还在跑,哎  惨不忍睹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这个稳压器的输出端,标注着 V25V 应该是2.5v没错,输出端直接进屏内部了!!!!!!还有一端接地!

哦!把它输出的电路割断看看还热不?会不会主芯片内部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问下你的QQ么,要不然这样回复好费劲啊, 有新发现,请看图

G905 -->2.5V LDO

网友I:
D1   就写着两个英文字母  DN

网友:
引用 网友I:
D1   就写着两个英文字母  DN

DN

网友:
图片请放大看,我自己看还能勉强看清楚  VGHP电压出来了  24V

网友I:
DN 1脚12.7V 2脚-11.78v 3脚-7.65v 4脚16.75v 5脚24V  6脚0

网友I:
这个显示器有点搞笑了,刚刚我VGA接口插在我的电脑上,测电压,在模糊不清的画面中看到的不是我的系统桌面
而是之前客户的电脑桌面,这个显示器的客户家里是开超市的,我竟然看到智百威收银软件的界面,

.

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显示器有点搞笑了,刚刚我VGA接口插在我的电脑上,测电压,在模糊不清的画面中看到的不是我的系统桌 ...

百度或百度文庫搜尋一下"mura"  就有很多解答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DN 1脚12.7V 2脚-11.78v 3脚-7.65v 4脚16.75v 5脚24V  6脚0

量一量VGHP 對地(GND)的電阻多少?

懷疑有電容NG [C19 C21 C22]

假若這些零件都是好的  那估計是在後端的COG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量一量VGHP 對地(GND)的電阻多少?

懷疑有電容NG [C19 C21 C22]

VGHP对地阻止1 没有短路

网友:
基本上是屏坏的。。那个人不会修也拆啊。。 猛的很

网友:
仔细看应该是屏的接口线有破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图上面标的那个原件,上面就写了个 95 KA 然后就没然后了,怎么代替!

解释正确。该电压没有,表现为白屏,开机白屏,有可能会有彩色竖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显示器有点搞笑了,刚刚我VGA接口插在我的电脑上,测电压,在模糊不清的画面中看到的不是我的系统桌 ...

液晶在断电后,驱动MOS管中残余有电压,这些电压会维修较长时间,特别是在屏出现故障时,所以这些图像就会被保留,而没有刷新。你看到的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量一量VGHP 對地(GND)的電阻多少?

懷疑有電容NG [C19 C21 C22]

电压都正常,基本就是COG压接出问题了,或者COG有断线,也可能是玻璃基板上有断线或破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家把屏弄坏了

同意楼主,确实是上家把屏 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压都正常,基本就是COG压接出问题了,或者COG有断线,也可能是玻璃基板上有断线或破损。

已经把他当成尸体了!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压都正常,基本就是COG压接出问题了,或者COG有断线,也可能是玻璃基板上有断线或破损。

没那个耐性了!!!

网友:
这个屏已经下课了,

网友:
上家在拆壳的时候已经把屏弄坏了

网友:
通用点屏套件试试,,不行 就判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