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掉地上了

楼主(2014-06-12):
今天用U盘时不小心掉地上了,结果有个文件夹不能读取了,见下图。

容量可以正常识别。

有一个目录显示乱码。

双击打开显示。

用winhex打开找不到损坏的目录。

用RS恢复

到图中的位置不动。
但是其他的目录可以正常使用程序也可以运行,见图:

用Victoric 4.46b扫描见图:

请问罗工和各位高手这样的问题数据还可以提取出来吗?提取出来可以用吗?

网友:
先作镜像再说

网友A:
用DE可以镜像一些超时的U盘,效果还可以,USB设备有个缺陷,就是遇到问题,容易离线。你这个U盘最好的方法就是拆了FLASH芯片,用PC3000-FLASH重组数据。

网友: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好强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摔掉了什么啊,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E可以镜像一些超时的U盘,效果还可以,USB设备有个缺陷,就是遇到问题,容易离线。你这个U盘最好的方法 ...

我担心的是如果数据做出来以后不能用,因为U盘毕竟不是硬盘,还有就是除了那个目录以外别的文件和目录均正常,程序也可以正常正常运行。我想是不是目录和数据都被破坏了。

网友:
你的软件够全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不管那么多,先用DE做个镜像再说,实在不行,在用FLASH工具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那么多,先用DE做个镜像再说,实在不行,在用FLASH工具恢复。

我现在又一事不明,为什么winhex看不到那个目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