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85装win7就蓝屏

楼主(2014-06-1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本子,想装win7,但是一进系统就蓝屏,再装回XP又正常使用,硬盘模式改成IDE也一样错误代码00A5

网友:
这种本别用GHOST装,用安装版装试一下

网友:
我记得华硕的有款机子不能安装32位的win7,需要在BIOS里面改一个硬盘的什么东西,不是硬盘模式

网友:
不装驱动试试,还不行就轻装系统吧

网友:
楼主使用安装版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上个维客说的对试试

网友:
SATA Mode selection 調成 AHCI 再試試

网友:
安装版的肯定行

网友:
用安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