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楼主(2014-06-12):
ATX电源 强上电 都正常
如果 正常启动     12V  9V    3.3V 2.3V    5V  4.12V

网友:
楼主你想表达个什么意思

网友:
还真么明白表达什么

网友:
直接换电容……

网友:
是什么电源型号?
有响声吗?

网友:
变压器或电阻有问题?先测一下494,339芯各脚的电压

网友:
电压过低。。 是不是有电容爆了。。。

网友:
ATX电源有九伏?

网友:
反馈电路看看,不行就换光耦。

网友:
查300V正常不?

网友:
看不太明白,是输出电压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