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宏基AL1716S的BOSS程序

楼主(2014-06-12):
今天接一台宏基AL1716S   拿过来的现象是:开机指示灯亮绿灯。   过几秒变黄。  再一直变绿。

中间屏没有亮过。  而且也没有菜单和LOGO出来

现在我怀疑驱动板程序有问题。有没有那位大哥有这个程序的啊。

发给我确定是可以用的话给悬赏100分。  现在给的话没有退不了。。。。。《原谅我》

或者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现象  一般那里出问题啊!!!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测高压板上面的5V  3.3V  12V都有的/

网友:
没有一个人回我?

网友:
悲剧了  死贴一个

网友A:
试下这个,不一定行,附件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下这个,不一定行,附件上传不了

能留个QQ不  发给我啊。

网友:
1716的板不止一个厂代工吧。 看板子照片。估计还是VGA口的问题

网友B:
指示灯能够变色,说明MCU已经启动工作了。屏幕没有图像,先检查屏的背光有没有亮?背光没有亮,检查背光的工作条件旧否具备。再者,需要程序的话,最好把主控芯片型号,屏的型号一块发上来,因为同一个型号的显示器可能有多种方案,其程序是不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能够变色,说明MCU已经启动工作了。屏幕没有图像,先检查屏的背光有没有亮?背光没有亮,检查背光 ...

谢谢。  我看了。机器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