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线桥接路由

楼主(2014-06-12):
本人学习电脑半年,对路由桥接还有点不太懂,请高手给个详细步骤,一客户家有三层楼,要装三个路由器,分别A、B、C路由,A路由已经在一楼完成安装,模式为PPPOE拨号模式,请问B、C路由用有线连接B、C的WAN口如何成功连接设置,越详细越好,先谢过了,本人有点迟钝,请不要简单说明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我上次成功设置了二个路由器串联,三个道理一样,不需要桥接。

网友:
方法1.从一楼的LAN接到二楼和三楼的WAN口,二楼和三楼的录由器开DHCP。
方法2.从一楼的LAN接到二楼和三楼的LAN口,二楼和三楼的录由器关DHCP。

网友:
方法1.从一楼的LAN接到二楼和三楼的WAN口,二楼和三楼的录由器开DHCP。WAN口设置动态获取IP。
方法2.从一楼的LAN接到二楼和三楼的LAN口,二楼和三楼的录由器关DHCP。

网友:
补充说明下楼上的第一种方法,应该二楼和三楼的路由器IP地址与一楼的路由器不在同一网段。简单的说就是三个路由器在不同的网段中……

网友: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