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今天晚上攻击别人自己掉线了

楼主(2014-06-12):
首先说下网络环境
房东架设PPPOE服务器,分配给10个人点宽带连接上网。每个人账号的宽带是3M。后面的不多说大家都知道。
网线插在电脑上点宽带连接开始攻击房东的路由器。ping房东的路由器断断续续的。其他人可以正常上网
网线插在路由器上,本机通过路由器攻击房东的路由器。我的路由器没挂可以ping通延时12MS,房东的路由器直接ping不通。其他人还是可以上网?
难道是房东的PPPOE服务器限制了我的账号3M?为什么我攻击其他电脑和我自己的路由器马上就挂了。搞房东的其他人不会掉线?

网友:
怎么搞的    真差劲

网友:
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网友:
路由器下的宽带连接上网?不懂

网友:
有路由器 还用点宽带连接?

网友(2014-09-06):
多行不义必自毙

网友:
到网吧从外网攻击。

网友(2014-12-12):
有那种拨号上网的路由器

网友:
你自己人的电脑中毒了?

网友(2015-02-04):
查看路由器log不就明了了!搞得那么费劲

网友(2015-03-13):
pppoe服务器,可以拨号的路由器,是两码事,新设备,多接触就懂了,电子产品更新快,要学习

网友:
怎么搞的?

网友:
自己搞死自己了

网友:
不做就不会死

网友:
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一作就会死

网友(2015-04-12):
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不作不会死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房东那里的路由器可以给每个住户分配一个账号和密码,住户再通过宽带连接拨号上网,不拨号就上不了网,路由器可以限制带宽,当然住户也可以用自己的路由器输入房东给的账号拨号上网,楼主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路由器去攻击房东的路由器,不懂技术很可笑!我们公司就是用这种上网行为路由器,给公司的每个有权限上网的人员拨号上网,没有权限的一律不给账号,当然这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楼主,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吧,把你的路由器放地上用力踩两脚再轻轻地放入垃圾桶,房东的网线直接插入你的电脑,不用拨号,在IE地址栏输入房东路由器的IP和进入端口,然会破解他的账号密码,然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什么?你不知道IP和端口?问房东去!

网友:
你不知道IP和端口?问房东去!

网友:
房东会告诉你?可见你们关系不一帮

网友:
  什么   作死  作死

网友:
房东表示我也是醉了

网友:
高手再民间,多学习多学习啊

网友:
dhcp不开,找死你,做个假IP路由,攻个屁呀

网友(2015-05-14):
PPPOE功能的上级路由,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房东那里的路由器可以给每个住户分配一个账号和密码,住户再通过宽带连接拨号上网,不拨号就上不 ...

哈哈,我也想这么跟LZ说的..他以为房东的路由里面的安全协议是摆设?

网友:
你搞人家干嘛啊

网友:
一般PPPOE服务器,都有像路由器那种,需要账号密码的。有了账号密码登陆PPPOE服务器,才能做坏事的。

网友:
不做不会死

网友:
有时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路由器反弹了攻击信号吗?

网友:
谢谢了,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太多

网友(2015-11-05):
网络可没你想的这么简单哦。。要集合实际情况。

网友:
看来旁边住了有高手在啊

网友:
应该是房东的路由开启防火墙了吧遇到攻击自动切断攻击路径

网友:
哈哈哈哈哈,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