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笔记本显示器问题 不上显示屏的盖板一切正常 上上去屏幕变的很暗,求助大家?

楼主(2014-06-12):
HP康柏笔记本显示器问题  不上显示屏的盖板一切正常 上上去屏幕变的很暗,求助大家??????????????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 盖板压屏线呗 压着屏线了 导致屏暗 这个问题遇到N多次了 盖板好好上就能解决

网友:
显示屏的盖板?是B壳还是什么?你的机器什么型号?
既然你说因为上了显示屏的盖板,引起的问题,就看看你说的这个盖板,影响到了什么 ……

网友:
屏线断线或接触不好。

网友:
压着屏线了,之前遇到过

网友:
测量一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