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联想笔记本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4-06-12):
由于不是我自己的只能描述一下了,求有经验的朋友指点  谢谢 我同学(以前同学,现在在不同的大学)的本本,说是放了半个月没有用,然后今天用时突然不能开机了,刚开始是按下开机键后所有指示灯都闪烁(网卡指示灯也闪烁),现在是只有电池指示灯亮着,而且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他去维修店,一家是直接看了看就说主板问题(估计这个不怎么靠谱),换了一家人家拆机了,说是主板供电原因,现在想问的是,有没有遇到类似原因的朋友,麻烦指点下,希望不要让JS得逞,要不然又被坑了

把内存条重新插看看
有可能就是一个电阻或者一个三极管有问题,一个元件才几个钱,你难道就给维修师傅一个元件的钱?我们卖的是技术不元件。
你来错地方了。不想出钱去修就不要在这问。这里都是维修人员,都是靠技术来赚钱的。

dllx2013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A:
这有什么奸商不奸商的 机器坏了难道不修了么 拿去修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奸商不奸商的 机器坏了难道不修了么 拿去修就是了

额 你这说的  貌似您很有钱的样子……  不知道原因很不爽,  除非您就那样专坑没经验的人把   站着说话怎么不觉得腰疼呢?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要看维修师傅检查的结果而定。觉得价格合理就修,不合理就拉倒,没什么奸商不奸商的,做维修的也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要看维修师傅检查的结果而定。觉得价格合理就修,不合理就拉倒,没什么奸商不奸商的, ...

这个当然知道哦!  关键现在好多都是坑,我也遇到过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说了。 如果是要你诊断是主板不加电大概价格是多少?

网友D:
楼主,看来你来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来你来错地方了

额 为啥?难道是技术交流不提供技术支持小白?

网友E:
人和人要互相信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和人要互相信任

额 只是希望吧 !有些时候真的……  哎 都能懂就行 就不说具体的了

网友:
我来帮个忙 1.将能拆的东西都拆掉.例如电池.硬盘.内存.等等.再上电试试.要还没反应.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人家就没说错.怎么会是JS.JS不会写再脸上的.我要告诉你EC坏了.也许你还当我瞎扯    2.好吧.请把本本拆开.测量Power SW 有无电压.你可以从这儿开始.小白帮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当然知道哦!  关键现在好多都是坑,我也遇到过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说了。 如果是要你诊断是主板不 ...

造成不加电的原因有很多种,难修的报价高点 一般都是人民币2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当然知道哦!  关键现在好多都是坑,我也遇到过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说了。 如果是要你诊断是主板不 ...

正如楼下所说的,280左右

网友F:
建议去学学奇门遁甲,学成归来吹口仙气机器就好啦,不用找JS修啦

网友G:
楼主来这里这样说话,说的我很不爽,既然你会修那你直接给你朋友修就可以了

真的楼主这样说我真的不爽

网友:
自己买一个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
拿到煤炉上一烤就好了

网友H:
会拆机不?会拆的话把主板拆出来,准备一大点的盆,买10瓶百岁山矿泉水倒盆里,只能是这个牌子的水,把主板放盆里泡24小时,到时候拿出来在阳光下晒5个小时,装机包好

网友I:
楼主大学白读了,应该去学仙术.遇到问题十指一算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估计你是个教师吧!曾经一个教老者问我修他的电脑花了多少成本,我反问你给学生上课你花了多少成本,给学生买了什么,他默然.交易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去学学奇门遁甲,学成归来吹口仙气机器就好啦,不用找JS修啦

看了阁下是高人!!!您有什么高大上的奇门遁甲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来这里这样说话,说的我很不爽,既然你会修那你直接给你朋友修就可以了

额 您看清楚内容好么?  别瞎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会拆机不?会拆的话把主板拆出来,准备一大点的盆,买10瓶百岁山矿泉水倒盆里,只能是这个牌子的水,把主板 ...

牛X 高端  掉渣天   佩服!  以后有空去找您探讨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大学白读了,应该去学仙术.遇到问题十指一算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估计你是个教师吧!曾经一个教老者问我 ...

您真逗!     您这是坑爹坑多了吧! 我去!

网友:
这种人做事太过小气了,还不是同行,有必要回吗?

网友:
板上的元件受潮腐蚀,或灰尘太多导致线路接触不良。修笔记本想10多块钱是不可能的,没学过专业维修的最好不要乱搞,搞出更多新故障你就得帮你同学掏腰包付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