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站亲下,BIOS联想IH57 V1.1

楼主(2014-06-12):
维修站亲下,BIOS联想IH57 V1.1  我不知道为什么附件,看不到无法上传。

网友:
上次是浏览器的问题上传不了,现在可以上传了,我的是不显,刷上去,结果还是一样,我的机不是BIOS坏。

11012133 9GKT19C image9g.rom.rar

网友:
正好需要。我的机器是报警。5声后又响2声。跑马b2,刷个BIOS试试把

网友A:
刚好需要,下了试过检到内存就从启的不断从复,可能是我主板还有其它问题吧,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B(2014-07-17):
楼上的兄弟,你那板子,到内存不断重启,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
确定能用的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好需要,下了试过检到内存就从启的不断从复,可能是我主板还有其它问题吧,不过还是谢谢你

你没看到LZ发的BIOS 是2MB的吗?可芯片是64MB位(8MB)的

网友:
楼主你发的BIOS 是2MB的,可芯片是64MB位(8MB的)的,这怎么能用呢!??

网友:
管他下载下来是是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到LZ发的BIOS 是2MB的吗?可芯片是64MB位(8MB)的

主板原BIOS读出来也是2M的,但不知联想点样用8M芯片去装2M程序,这个要问联想了。主板修好,是CPU座到北桥之间断线了,反转主板到底面认真查看吧多次是线氧化了有些也很难看得出来,如果有775带灯测试座测测CPU座有没有线断就知了,修过好多块联想主板都是有这样问题的,大伙们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兄弟,你那板子,到内存不断重启,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

解决了,看后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