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光纤宽带电视机顶盒恢复出厂设置不能看电视了

楼主(2014-06-12):
         最近才安的电信光纤宽带,由于自己不懂,感觉电视图像的人物拉得有点长,怀疑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就进入机顶盒设置,恢复了出厂设置后就不能看电视了。由于不懂设置,望有坛友能指点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机顶盒里有账号密码等设置,只怕你自己也搞不清楚。直接拨一万号要他们派个人过来就可以了。
电视里面人物比较长应该是显示比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里有账号密码等设置,只怕你自己也搞不清楚。直接拨一万号要他们派个人过来就可以了。
电视里面人物 ...

         谢谢!我的电视机是CRT电视,是古董电视了,屏幕比例是4:3。我进入机顶盒设置里去看找不找得调整屏幕比例的功能,没有找到,一调分辨率不对。我就恢复了出厂设置,以前电信设置的参数当然就没有了,所以不能看电视了,看来只有找电信了。谢谢!回复。

网友:
打10000号电信报修就OK了,自己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