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bios 上波形都正常的主板 不跑码 代表什么

楼主(2014-06-12):
手上有好几块板 时钟 复位已经有了 不亮   八角spi bios 拆掉后 测 1  5  6脚波形 是比较规则的方波 和正常板对比是一模一样的 说明主板已经开始读bios了
平常修主板的思路 都是先拆掉bios 测 1 5 6脚波形 有波形 刷bios 基本见效
但这几块刷了bios还不亮 其中有块重做南桥好了
基础知识差 总觉得 spi总线上 有波形了 主板已经万事俱备 是不是这样呢? spi总线有波形了 代表什么

网友:
拆掉八脚,打波形,那位大神给你的方法?不是看1脚有没有片选动作吗,坐等大神

网友:
一般都是看1脚有没有片选

网友:
一脚肯定有片选了 否则不会有波形  电压是0.58v  装上bios 是3v

网友(2014-12-22):
不跑码的问题很多,楼主一样样排除。

网友(2015-08-24):
这种问题怎么排除呀,求大佬指点。对于有时钟、复位的机器不跑码也是困惑呀。

网友(2017-01-05):
有些拆掉BIOS芯片不开机的机型如何打波形呢?

网友(2020-04-17):
各种条件都正常,就是不亮机,真的有难度

网友(2020-09-15):
拆掉BIOS会有几对时钟,一脚片选会拉低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