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3 不跑码 CQ35 板号:LA-4735P

楼主(2014-06-13):
接到一台笔记本,开机无显示,以为是显卡问题。吹了下显卡还是一样。就刷BIOS。换内存,换CPU。网卡声卡都测过了。就是不跑码。不知道怎么下手了。电流就跳到0.76左右吧。帮忙看看呀

网友:
没人帮我吗?大伙们真那么狠心?

网友:
有人吗?月饼大师帮忙说说啊。我搞了一天了

网友:
看看内存有无波形

网友A:
不跑码,先看CPU供电正不正常,正常在看平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先看CPU供电正不正常,正常在看平台复位

CPU复位跟PLT复位都有啊。你所指的平台复位是?

网友:
没示波器啊!老大。一般维修店很少人用示波器。感觉没必要

网友:
那就先排除CPU是不是好的,CPU座是不是虚焊了,然后在查CPU寻址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