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加电无显 自动触发

楼主(2014-06-13):
I3 380M ATI 独显
客户描述进过水 找别人修没修好 拆机一看 水被人清了已经 清的很干净 客户说是电源小板和主板连接处进的水 仔细一看有点腐蚀
插电 自动触发到0.3左右 拆下CPU 到0.2左右 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3 5V有 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供电都没出 但是独立显卡供电出了

很纳闷 显卡供电开启是EC发出的 以为EC的程序有问题 就刷了个ECROM 故障依旧 又测进水部位 虽然有点腐蚀 但是还都正常

按时序来吧 既然触发了 那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就不查了 查SLP_S4#出了 可是内存供电没有 查图纸 PU5002是内存供电芯片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9108008\QQ\WinTemp\RichOle\NXR5G{$6(MZX}ACC947[DR9.jpg

供电 开启都正常 但是PR5003 没了 找了个0欧电阻换上 插电 不自动触发了 待机正常0.03 开机 电流唰的上去了 接屏 亮机

虽然我讲不出什么道理为什么这个0欧电阻会导致 自动触发和内存供电不出(因为这电阻那边的5V进来的二极管根本没装)

但是还是想说下 别在一个地方兜圈子 比如这个机器 自动触发 缺供电 两个毛病 一个找不到毛病 就去找下一个 没准 两个问题

就一起解决了

网友:
发图 没发好 中间的这个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9108008\QQ\WinTemp\RichOle\NXR5G{$6(MZX}ACC947[DR9.jpg  大家就当没看见啊

网友A:
楼主说的那个电阻呀

网友B:
这个EC好像是有程序的

网友C:
电阻那边的5V进来的二极管根本没装,是导线相连的吗

网友:
来看看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那个电阻呀

PR5003 芯片22脚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好像是有程序的

没有哦 有EC ROM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那边的5V进来的二极管根本没装,是导线相连的吗

我也说了啊 那二极管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