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网卡更换,RTL8111F与RTL8105E可以通用互换

楼主(2014-06-13):
前提:6.11下午一次雷阵雨
故障:6.12早上一大早就有人抱来一台主机,主板为技嘉GA-H61M-DS2,故障不开机,反映,雷雨过后就如此,好像是忘记拔网线了
检查:换电源后试机,不开机,开关针有电压,复位针无电压,摸了一下网卡芯片(RTL8111F),烫手,遂吹下,然后开机正常,经检测后一切正常,就是网卡芯片挂了,问题是这板子不带PCI插槽,只有2个PCI-E X1,翻旧主板,看到一个RTL8105E,找了半天也没有图纸对比,直接焊上去试一试人品吧,结果直接识别,一切正常,

B.   一会又来一台双敏主板,经历同上,雷击网卡(RTL8102E),不开机,吹下芯片一切正常,此主板有PCI插槽,换上PCI网卡即可

附上技嘉GA-H61M-DS2主板BIOS

网友:
楼主敢于尝试 没想到竟然可以代换

网友A:
雷击的主板,如果客户在场,不如直接卖给他一个网卡,修板麻烦也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人品大爆发啊,换一个就OK

网友:
代换成功,这个经验我收下了

网友B:
遇到一台同样雷击的机子网卡短路不开机的 正在干着 呵呵

网友:
哦,这个是不错的经验的,学习哦。

网友:
哈哈,这样也敢换上去试

网友:
受教了,LZ够果断的

网友:
资料不全  数ic脚数 直接焊上  这也行  学习了

网友:
这只能说楼主运气太好了

网友:
这也行。我一般不敢换上去试。不过谢谢楼主 很好的经验 。收下了

网友:
这么试有时候会烧板子啊

网友:
一般都是插个网卡

网友:
RTL8111F与RTL8105E可以通用互换  又知道一个可以代换的网卡了。。谢谢。。

网友:
上次我换了一个RTL8105E 用8105F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主板,如果客户在场,不如直接卖给他一个网卡,修板麻烦也收不了多少钱,,

那主板没有PCI插槽,只能再装USB网卡,店里没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同样雷击的机子网卡短路不开机的 正在干着 呵呵

插电后芯片很烫手,基本上都是送钱的

网友:
同一个牌子,大小和脚拼一样,都可以考虑代换

网友:
雷电就是厉害,无线网卡都可以被雷击呵呵,多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

网友:
不是还有USB网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主板,如果客户在场,不如直接卖给他一个网卡,修板麻烦也收不了多少钱,,

这个主板没PCI插槽的,PCI-E的网卡比较少

网友:
没有PCI槽 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网卡芯片 可以直接插个USB网卡也不错呢 呵呵

网友C:
试问楼主也是潮汕的吗

网友:
我店也来了 好几块雷击主板 一块没弄好 泪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问楼主也是潮汕的吗

山东临沂

网友(2014-07-13):
你运气好,,这样换很容易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