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盘检测

楼主(2014-06-13):
为什么有的大容量的硬盘用mhdd检测不到呢,如果mhdd检测不到的话,还有其它什么软件可以检测硬盘,在dos下,

网友(点评):
要么是人的问题,要么是电脑的问题,MHDD肯定能检测到硬盘,哪怕是3TB的。

网友(点评):
请不要随便评分

网友(点评):
应该检测得到吧。。 只是有的没有显示出来硬盘的型号。。

网友:
下面补充句,1t的盘,几乎Mhd都检测不到,2t的盘没有试过,谢谢

网友:
HDTune-硬盘检测工具可以

网友:
MHDD肯定可以检测到的,我天天在使用,你看下你主板支持不

网友:
说的对,2T都能扫描

网友:
1t的盘,几乎Mhd都检测不到       不会吧

网友:
我用HMDD测2T的都可以。你检测不到可能和主板有关系。

网友:
一般都是客户的机器,你要问我什么主板,我还真的给你说不好.......

网友:
HDTune-的这个软件是要进入系统才能可以用吧,我说的是dos下面哦,有时候机器坏道多的话,你根本都进入不了系统,

网友:
有时和主板有些关系

网友:
有些AMD主板检测不到,还有AHCI也要改成IDE模式

网友:
是不是你端口没选对 还有的就是隐藏了 你看少哪个数字你选择了试试

网友:
客户的要。。 硬盘都用开的。。一般都检测得到啊。。。。

网友:
11楼说的是个重点,很多人开了AHCI连PE下都找不到硬盘。换过IDE测试 一下,另外也可以在PE下运行VCR来检测硬盘。

网友:
检道了,只是没显示出来,可以手动输入

网友:
先看看BIOS里有没有检测到。

网友:
MHDD可以 啊  不行输入

网友:
楼主应该是你用的那台电脑的主板不支持大硬盘吧

网友:
硬盘得接在第一个SATA接口上。

网友:
MHDD都可以检测到的,硬盘的数据接口要插对,要在SATA0口处。要么就是主板不支持大硬盘了。

网友:
换换接口或者把MHDD里的配置改一下,很多主板换个口就检测到了,并不一定是容量大小问题。
说主板不支持大容量的朋友,你也不想想不支持客户买个大硬盘放上干什么呢?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