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的曲折维修经历

楼主(2014-06-13):
机型:联想G455

版号:LA-5971P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裸板电流最高能到1.8A,有跳变

     接此机检查发现如下情况

1、整机去电池情况下,电流最高能到2.3A,有明显的跳变
2、电源开关按一下就能正常关机,键盘大小写能切换
3、风枪开260度分别吹显卡和北桥,均不能亮机。
4、插诊断卡不能跑码,对照图纸点位图,焊上R719-R712以及R973,诊断卡跑代码至17
5、刷了2种不同的论坛下在的BIOS,仍然是一样的故障。
6、检查显卡周边各路供电,均未发现异常,包括论坛中反映到的多起Q8故障
7、给客户报显卡,接受后更换全新0749001,上电测试仍然保持相同的故障现象

翻阅论坛,发现有几起同样的故障现象,大部分都是通过刷BIOS解决的。

无奈之下更换一只BIOS芯片,原先的是25Q16BV,从料板上拆一只25L1605,刷之前下在的BIOS,上机亮了。

我刷BIOS都是先删除,再刷写,再校验。过程中无任何报错,编程器是580U的。

把这个作为经验发出来,大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考虑下更换BIOS本体试试

网友:
17代码 一般情况下是显卡问题  楼主换完显卡还是不行  没想到竟然是BIOS片的问题

网友:
电流按你说的那样跳变,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r看来维修还是要多换个角度思考,不能光凭经验

网友:
原来不同型号的BIOS本体能互换啊,太神奇了。

网友(2014-07-21):
你刷亮机器的BIOS发出来一下啊

网友:
学习了     要多多吸取经验了

网友:
BIOS本体故障也是遇到多次了!

网友:
不能忽略BIOS!可能已经习惯搞北桥和显卡了 AMD的

网友(2014-11-13):
那是 BIOS 芯片的问题是吧

网友:
按楼主这说法,应该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BIOS上传一下?我的也是这种问题,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