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进不了BIOS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06-13):
开机在屏幕最上端显示一行文字 ATI Radeon Xpress 1250 for NEC/NR3A

闪过之后 就停留在屏幕中间一个大大的NEC的LOGO

左下角显示 PRESS F2 to ENTER BIOS setup

按F2没有反应 进不了BIOS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卡LOGO, 先拆外设,然后 放电,BIOS, 显卡

网友:
把硬盘 光驱卸掉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