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问网卡芯片怎么找?

楼主(2014-06-13):
(图片)

网友A:
一般 在网卡口附近,另外你这个板子是否有小板 也需在小板上  小板图纸 一般是没有的

网友:
    网桥边上有吗

网友:
网线口入有个网桥,再看网桥线入哪个IC就是了。

网友:
一般网卡芯片的旁边有一个25M的晶振

网友:
一般在网卡边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 在网卡口附近,另外你这个板子是否有小板 也需在小板上  小板图纸 一般是没有的

那网口灯常亮 是换网口好呢还是换网卡芯片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网口灯常亮 是换网口好呢还是换网卡芯片好呢?

肯定网卡芯片啊

网友:
楼主是修电脑的吗?要不是最好不要随便动主板

网友:
有型号吗?或者大概什么样子的是网卡芯片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有提到.在网卡口附近.一般约为RTL8xxx. Atheros.Broadcom 等等

网友:
RJ45。。。图纸查这信号名,在追查来源。。。。

网友:
网卡 在网络接口附近,有网桥,25M晶振

网友:
同意上面说的

网友:
参考:网线接口旁边,或者小电源上带的网口,就在小板上,找找25M晶振旁边的芯片

网友(2017-03-26):
和网桥相连的量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