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G内屏无显 外接正常

楼主(2014-06-13):
1,直接更换屏 试机 故障依旧,测量屏线正常.
      2,打开图纸,查到屏线接口LCD1,测量重要的引脚,发现LCDVDD无电压,看来此路电压有问题,追查LCDVDD.
      3,LCDVDD电压由芯片U4901 G5285T 3脚输出,查4脚输入电压正常,查开启信号1脚LCDVDD_EN电压为0.6V,显然有点低,测其对地阻值,只有4欧阻值,看来对地了,取下此芯片,阻值正常,于一奶牛本料板上找一此芯片,换后试机,显示ACER LOGO.

网友:
不会白屏吗》?

网友:
外接直接亮 屏无反应

网友:
版号  说一下。。

网友:
楼主能把 主板图纸也发出来就好了  这样看起来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内屏没有的话,我一般都是第一时间查LCDVCC

网友:
前几天来修了一台是桥的一个组1.8V LVDS供电一个0欧电阻坏了。你看看。

网友:
我猜内屏是白屏了吧

网友:
你是说屏LED背光供电没有还是屏的供电没有?如果没有屏的供电应该白屏啊,如果LED背光供电没有应该暗屏,我现在有背光 没图像,但不白屏

网友:
你技术不错啊。。这么快就给你秒杀了。。。这芯片怎么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