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机掉电

楼主(2014-06-13):
本人手上有块delln4110的主板   一开机就掉电   有三五V,请各位牛人 指教

网友A:
其它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还有就是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后级可能有短路,量电感

网友:
有没有短路,有没有欠压,电流到多少

网友:
说故障,说清楚点才好帮你啊

网友:
南桥上面的小电容阻值几十欧正常吗

网友:
这是没检测到CPU咯

网友:
就是显卡和cpu电压没

网友:
这个你说的 太笼统了  具体测试数据也没有

网友:
查下后级

网友:
这要看电流,,开机掉电多数是3/5后续短路  或者是信号不良

网友:
1.开机立马掉电.还是2-3秒掉电 2.南桥上面的小电容阻值几十欧正常吗.....正常

网友:
请问楼主 你为什么给他加分  这样的帖 也能加分??????

网友:
查下各供电有没有短路,包括后级电路,瞬间掉还是怎样啊?

网友:
开机能亮机吗?要是不亮肯定是有电压没出来了!慢慢查吧

网友:
开机掉电是电流到多少掉电呀,说详细点

网友:
dell  显卡很容易坏的

网友B:
本人手上有块delln4110的主板 一开机就掉电 有三五V,请各位牛人 指教
掉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4434-1-1.html
是不是和我这个一样

网友:
查下后级
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电压出来了没
请问楼主 你为什么给他加分 这样的帖 也能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