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片m5a78lm lx3 plus 主板

楼主(2014-06-13):
问题是这样的。。这个主板的供电正常。。。复位正常。。 温度也正常。。。就是 开机的时候。自动掉电。。 开机有画面显示。。 有时候进系统就掉电。。。 有时候开机 到第二个画面就掉电了。。。。 请问下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改怎么解决啊。。 反正BIOS 我是刷过了的。电源也换了好几个了。
掉电

网友:
压桥 看是否有变化。 我有一片M477TD 也是掉电。 压桥就OK 。

网友:
AMD的多都是桥的问题,用风枪加热几秒试试如果可以就上BGA吧

网友:
很可能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