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32V66C换了逻辑板还是一样的?

楼主(2014-06-13):
伴音正常,屏有黑白竖条,换了一块逻辑板还是一样。

网友:
不会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也有可能呀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
屏有问题了,应该修屏。

网友:
屏坏了,建议报废

网友:
主要问题应该还是在屏电路上面吧。。

网友:
换过一块二手的逻辑板故障不变,用液晶屏测试仪点屏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不懂 求高人指点

网友:
那就是屏的事了,你如何搞都没用,种种外围都换好了,还是那样,那就是它的的事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说换了一块逻辑板?我看的还是不怎么明白你的意思?上图求真相。

网友:
我看到这样的基本都不愿动了,弄半天屏有问题,白忙!

网友:
屏电压测试几个供电正常后才能说是屏问题先测试下

网友:
换屏电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