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pc 1215P 故障: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4-06-13):
安装界面提示还有35分钟安装完毕时,死掉了。
安装进度条也没有反映。等了N久不见动静。
以为是WinXP安装光盘有问题。于是,重启。换盘,重装。
折腾多次,问题依然。
会卡死在还有35分钟安装完毕的时候,WinXP系统无法安装下去。
有几次还报错了:类似于显卡停止工作之类的错误。
从网上查 需要修改BIOS中的配置,把Max CPUID Value Limit (最大 CPUID 值限制),默认是DISABLE。
需要修改成ENABLE。
另,可以把SATA--Serial ATA Advanced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串行ATA高级主控接口/高级主机控制器接口,选项由“AHCI”改为"IDE" 。然后就好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2014-07-21):
谢谢分离,好人啊。碰到过OK了。

网友:
手上有台适配器死机的,电池正常,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