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31JG 不显示

楼主(2014-06-13):
二修机器:故障 同行反应加了条内存开机反复重启,不显示了,内存 cpu 都换过了,没有在修那里。 最后刷bios ok。太幸运了
刷BIOS

网友:
bios怎么传

网友:
有些时侯是手上静电的原因

网友:
换个内存 BIOS挂了,不可思议

网友:
没有银两下载东西了 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