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193 wide 用一段时间花屏

楼主(2014-06-13):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联想L193 WIDE 显示器 用大约5分钟这样就开始花屏 在过几分钟又自己好了 没过多久又重复故障 求解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换驱动板,刷固件不好根治

网友:
先刷ROM试试,这机器的容易坏

网友:
联想的花屏,不是屏线就是屏,楼主最好上张图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了 换了条现在还没有花 在测试一天没有问题就OK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程序坏,需更换芯片,刷新程序 程序论坛我上传的有 不更换芯片 不彻底解决

网友:
跟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
联想屏通病的是不少我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先试试换屏线 不行再说

网友:
应该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