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主板对地阻值问题求教

楼主(2014-06-13):
测主板对地阻值要用到二极管档,但是不同表二极管档差别很大,我手头有四块表,vc921,韦希特vc99,ut61e,杂牌的dt9205
测量同一二极管正向压降,vc921和ut61e都是0.612,而vc99是0.578,dt9205是0.587
然后测量二极管档的直流电压,vc921为3.2v,ut613、dt9205和vc99都是2.8v。
但是所有的表的说明书都没有标注二极管档的精度范围,只说是近似值。不同的万用表二极管为什么差别这么大,那么测量对地阻值的时候岂不是差别很大了。

网友:
呵呵,其实没必要看尾数呀

网友A:
500多和600多差比较多啊,对判断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多和600多差比较多啊,对判断有影响吗

看你测那里。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对地阻值一般是断路或者短路。只要不是0欧阻值或者接近0欧 一般都是在300-600之间。主要是看你测试什么。比如1.2.3个万用表。测USB对地阻值,1测试USB 阻值都是490。2测试USB得 500 .3测试USB得480 。只要同一个表测试没有误差表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你测电压相差,主要是用9205这样的表不怎么精准的,特别是万用表电池快没有电的时候误差更大。不建议用9205型号的万用表。用胜利890吧入门级

网友:
不过vc99的表还不错,刚校准过,误差也这么大

网友:
无所谓吧 没多大区别

网友:
同意4楼,其实少许差别还是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