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Y460黑屏故障

楼主(2014-06-13):
机型:联想Y460
版号:DAKL2AMB8D0
故障:刚开始开机正常,当出现联想LOGO后马上黑屏,电流持续正常
解决:初断定为显卡故障。型号:216-0772000 顾客要的急,只做加焊处理,要求越快越好。话不多说了,直接上焊台,此显卡ATI的不敢多恋战,温度守在210左右大概二十秒结束 ,在显卡上面加导热胶垫,装好机,再通电,已经不再黑屏了 ,用时近一个钟头,维修结束

网友:
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技术不错,表扬

网友A:
我平时都是加汗到250度  你的bga温度那么低 锡球就能融化???

网友:
这款机子的显卡确实是通病。可以关闭独显卡。用集显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胶都不挑啊,能熔得好吗??

网友:
这个机器也算痛病了

网友:
       估计锡球都没化     小心返修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平时都是加汗到250度  你的bga温度那么低 锡球就能融化???

只是加焊中间的晶体不是为了融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加焊中间的晶体不是为了融珠

哦 原来如此 ,我平时都是看锡球融化程度

网友:
...   加焊  有可能复发

网友:
锡纸也太薄了,胶也不刮,容易返修。。。。。。。

网友C:
只是加焊中间的晶体不是为了融珠  是怎么个说法 求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是加焊中间的晶体不是为了融珠  是怎么个说法 求解释

这个和NV显卡门的显卡一样,不是下面的锡珠虚焊了,是中间的晶体和下面脱焊了,加焊晶体就行了

网友:
估计会返修的

网友:
Y460 和要Y460p一样的显卡 有别的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NV显卡门的显卡一样,不是下面的锡珠虚焊了,是中间的晶体和下面脱焊了,加焊晶体就行了

受教了 我下回试试

网友:
直接就上BGA 果然是快修

网友:
ATI和NV,AMD都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说的对,这样的不是融锡球,主要是加汗晶体管的

网友:
BIOS里面好像可以关闭独显使用集显吧。

网友:
  收了多少钱,这是我们关心的

网友:
主板不做干燥处理,晶片很容易爆裂的

网友:
加汗用不长的

网友E:
楼主这样也可以,你不怕返修么?经常这样干?

网友(2014-07-26):
有没有图纸给一份额  ATI的

网友:
很少见这显卡坏的,不过,学习了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黑屏是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F:
等着返修吧,钱收的多一点,多准备BGA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等着返修吧,钱收的多一点,多准备BGA几次

从我修这块板起到今天,一直没有拿回来,说明这个东西并不是百分百的会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也可以,你不怕返修么?经常这样干?

这块板从修到今天几个月,哪怕是这么热的夏天,也没拿回来

网友:
这个显卡确实容易虚焊啊,通病来这。。。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是爱虚焊的

网友:
这款机器我接到后都拒绝维修,换主板轮不到我,都是显卡的问题。加焊有的能好,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换芯片,这款机器的显示芯片价格都小200一颗,全新芯片几乎没有,好多时候都是浪费时间和金钱,BIOS里面显卡只有交换显卡和独立显卡两个选项,想凑合总,BIOS设置为切换显卡,安全模式卸载独立显卡驱动就可以凑合用了

网友:
客户要求快,不要保修行

网友:
一看BGA就知道是个高手

网友:
我也用的LK BGA,怎么也得250吧,温度低了过两天又挂了

网友G:
这活干的太糙了吧 楼主难道就不怕返修?用个几天回来了修不好了就不怕扯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活干的太糙了吧 楼主难道就不怕返修?用个几天回来了修不好了就不怕扯皮吗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此机至今还没有拿回来

网友:
假焊很容易返修,应该能撑过一个月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啊不解释

网友:
受教了 我下回试试4 O"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加焊中间的晶体不是为了融珠

头一次听说啊,楼主加焊晶体的经验是自己试验出来的吧

网友:
大热天的会返修啊

网友:
没返修说明你运气好,也可能是过路客,再者用户不相信你了 情愿钱扔水里给你赚了机器坏了已经买新的了

网友:
坐BGA胶都不挑的吗  还有这么低的温度能做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加焊中间的晶体不是为了融珠

我没试过不融锡这样加焊的,估计下面虚焊的又只是碰到了焊盘,马上还会回来的!

网友:
表示怀疑,呵呵,不看看能撑多久

网友:
基本我都是用风枪吹的,一样可以。

网友:
算是显卡门了吧,000的卡,还死贵

网友:
我晕 我以为是难啃的骨头呢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不少,加热返修率高,一般都建议客户用集显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只是加焊中间的晶体不是为了融珠  是怎么个说法 求解释

请问 楼主 你是怎么判断不是 锡珠虚焊而是晶体虚焊的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 楼主 你是怎么判断不是 锡珠虚焊而是晶体虚焊的那

因为锡珠一般是不容易虚焊的,通常加焊其实都只是加焊了中间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