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脑白金”系列之《初始化》篇(欢迎大家补遗知识)

楼主(2014-06-13):
题记:偶是小白,与众小白共勉。
一块“空盘”(新硬盘)仿佛初生之襁褓,世界于他是白纸一片,硬盘也是如是。新的硬盘起初所有扇区空空如也,在Winhex下显示全部为“00”:

打开控制面板->磁盘管理

其中虚拟磁盘为磁盘1,可见没有初始化

右键磁盘1选择初始化

初始化后的磁盘不再显示为“没有初始化的磁盘”,而是标记为“基本”、“联机”字样。

初始化后的磁盘在Winhex的表现形式见下图:

可见,“初始化”的结果是对磁盘的0号扇区(主引导扇区)写入主引导记录(MBR)、清空主分区、写入55AA标记。鉴于此,初始化不会破坏硬盘的数据,但会破坏硬盘分区,所以当硬盘提示初始化,不要初始化,以免造成二次破坏,损坏硬盘分区。
关于55AA的特别说明:
如果没有这个签名值,系统会认为该磁盘没有被初始化,这里试着将55AA改成8888。

修改后,在磁盘管理中显示没有初始化。

所以简单的说,硬盘提示初始化,是因为MBR的结束标志不是55AA了。
以上就是我对初始化的理解,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如有遗漏,感谢楼下的朋友们对初始化知识进行补遗补全。知识拓展:如果动了55AA值,磁盘显示为没有初始化,也就无法正常加载磁盘上的分区和解释数据。不过,只要分区和文件系统正常,某些数据恢复软件在没有这个签名值的情况下也可以正确地检测到分区表并正确地解释出所有正常的数据。

网友:
初始化或有不当或遗漏处,请大家补遗补全。

网友A:
学习了,学无止境

网友B:
好复杂的赶脚 ,看到一半看不下去了

网友C:
只是清空主分区?别的分区信息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学无止境

谢谢,一起慢慢进步,我也是刚刚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的赶脚 ,看到一半看不下去了

还好吧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清空主分区?别的分区信息还在?

清空主分区,这里的主分区就是分区表信息,64个字节的一共可以有四个主分区。

网友:
谢谢金格评分。

网友:
大家多提意见,可以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小心得,谢谢。

网友D:
AA55不是签名值,磁盘签名位于1B08-1B0B处的4个字节,不过写的很不错,加分了。

补充内容 (2014-6-14 13:51):
1B08-1B0B
这个错了多写了个0,应该是1B8-1BB.

网友E:
有重要数据的盘,提示初始化时,最好不要去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重要数据的盘,提示初始化时,最好不要去初始化。

正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D:
AA55不是签名值,磁盘签名位于1B08-1B0B处的4个字节,不过写的很不错,加分了。

这样,受教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F:
这个教学很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教学很不错的说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