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25 amd芯片组,版号10330-1

楼主(2014-06-13):
哪位大哥帮我看下联想e425,amd芯片组的,在显卡旁边的电阻是多大的,元件代码是R8510,R8501, R8503,看这3个有没有,有的话是多大的,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找不到图纸么?

网友:
这个机器 真心不好修。。。。

网友B:
只有8501是上件的,是1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8501是上件的,是10K电阻

真的太感谢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图纸么?

呵呵,这个机器AMD芯片组的,论坛好像没有图纸

网友:
期待楼主找到图纸并共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机器AMD芯片组的,论坛好像没有图纸

=图纸可以参照着E420的用

网友:
求大神发个图纸

网友(2014-07-28):
我这里有一块一样的主板,R8510和R8503是省略的,R8501 是10K!

网友:
图纸都这么难找

网友:
找了一大圈都找不到,只说参考e420. 我这里一块425,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没有屏供电,没有图纸,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2014-08-29):
有图自己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可以参照着E420的用

是的, 零件号绝大部分都对的上

网友:
阻值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