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MS-7592 没PG导致没时钟,复位,新手可以看看

楼主(2014-06-13):
很久没发帖子了,今天来发一个吧,给新手看看也行!

板子是V星G41的板子!现在G41板子市场都没货啦,要是不修好出来,给客户吊死!!

通电正常,故障为没复位!

没复位维修思路,供电,时钟,复位!先查供电!

板子是DDR3的内存插槽,内存供电为1.5V正常!

南桥供电电压为1.5V,正常!

北桥供电电压为1.5V正常!

总线电压1.2V正常!

CPU供电为1.0V正

供电都正常!接下来是时钟!测时钟,时钟能在PCI的B16脚测为1.6V正常,
也可以在PCI-E的A13和A14脚测量,为0.4V正常!

我测的是PCI-E插槽,时钟为0V!

时钟开启的条件为晶振起振!有电压压差(没照相)
有3,3V供电(没照相)
有开启EN电压3,3V(没照相)

上面的2 个条件我测了都是好的!唯独没有开启EN的信号电压!
这个电压是有CPU的VRMPG来的,也就是CPU的PG信号,一路到南桥,一路给时钟开启电压

去查CPU的PG

PG信号为48脚!。
查一下这个信号经过那一下元件!

这个是PG经过元件后转换出的信号!一路给南桥,一路给时钟!
PG一般是1V的,经过R42 0欧电阻,到Q6的B级,N沟道三极管是高电平导通!

QB的B级,有0.63V的电压,能导通,
上面的图纸我们看到,B级导通了,拉低了,!
而Q1也是N沟道的三极管,他的B级也变成低电平了,低电平不能导通三极管!
而Q1的C级有连接一个R2 1K的电阻,电阻一端为3,3V上拉电压!
我们测Q1的C级电压看看有没有高电平!

Q1的C级只有048V 正常是要3.3V的!
3.3V是经过R2电阻过来的,板子这里是有有一些腐蚀的,R2电阻也发黑! 测R2电阻的一端有3.3 V 看来是R2坏了,
把R2换了,是1K的电阻,找个102电阻换下去就好了!

由于原来的电阻是小电阻,我找到是大电阻,焊盘根本接不上,我只能一端接焊盘,一端用线给连起来!

电阻换好了,上电看看把!

OK,板子修复,结束
图纸就不上传了,我也是在论坛下载的!
谢谢收看!

补充内容 (2014-9-5 18:44):
这个帖子有一错误的地方就是我把三极管说成N沟道的了,三极管是叫NPN和PNP,场馆才叫N沟道和P沟道。希望新手不要误解了

网友:
修主板这么用心 还是有前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也有两块MSI的G41红色小板,都是桥供电不出,就是一个5脚的芝麻小IC引起的,还没上网淘货,放边上 ...

用两个330的电阻分压给5脚输出1。6V就好了 ,我修那个都是用330电阻分压出来的,

网友:
很给力的分析,一步一步的,适合新手

网友:
写的很详细!!有图有测试结果,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开启EN电压3,3V“ 这个在哪测量?

如果时钟芯片旁边有三极管的话,就是那个三极管的C极,没有的话,加上没图纸,就找不到了,有的是通过上拉来的

网友:
时钟工作条件不是:3.3V供电  VTTPGWRGD REST 晶振 吗??怎么来了个EN电压  和  EN信号电压???? 不理解:有开启EN电压3.3V(你不是已经测的了吗),无开启EN的信号电压????   请指教!

网友(点评):
VTTPGWRGD 就是时钟的EN 没好好听课啊 让老徐知道了肯定爆你菊花

网友:
又看一遍楼主的帖子,真的不愧是精华。

网友:
楼主这篇文章明显是给高手看的,因为新手不知道什么叫N沟道的三极管,还有QB的B极不知道是啥,是Q6的B极?
兄弟你的U多哦

网友:
N沟道的三极管
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好信号吧 。。。还以为你说的是CPUPWRGD

CPUPWRGD是要等复位正常后最后和CPURST一起发的

网友D(2014-07-14):
1k电阻不会分压吗?3.3v从r2过来还是3.3V?
q2,q1关系是q2导通q1截止?现在问题是无论q2导通不导通q1都处在导通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k电阻不会分压吗?3.3v从r2过来还是3.3V?
q2,q1关系是q2导通q1截止?现在问题是无论q2导通不导通q1都处 ...

电阻是上拉,上拉3.3V电压出来,不是来分压的。 Q1为高电平导通,Q2的B极连接到Q1的C极,Q1的C极为低电平,所以Q2不能导通,所以Q2的C极有一个上拉电阻来给Q2的C极上拉,上拉到3.3V后送到需要的地方去!

网友:
又一次被楼主的CPU吓尿了,随意放着那么多,牛逼啊。

网友:
这注意不错。。
多谢指点!

网友(2014-06-13):
真不错,今天的分加完了,不然给你加分了。

网友:
超级详细给力

网友:
很给力,让我学习到了真技术。。。。。。。。

网友:
额 实地学员 就是厉害啊  技术很扎实!

网友:
有机会一定去培训下自己先

网友:
教科书式,很详细。供电部分我一般就是直接测CPU供电,没有的话再返推

网友:
楼主功力好深厚

网友:
不错,超级详细给力

网友:
现在这板都坏信号,如果没图实在是难啊。

网友B:
请问”有开启EN电压3,3V“ 这个在哪测量?

网友A:
不错,我也有两块MSI的G41红色小板,都是桥供电不出,就是一个5脚的芝麻小IC引起的,还没上网淘货,放边上“收藏”了。

网友:
思路清晰,安步就班~~~~~

网友:
时钟开启的条件为晶振起振!有电压压差(没照相)
有3,3V供电(没照相)
有开启EN电压3,3V(没照相)      这时钟的工作条件都比你写出来。。  看来在讯维学不少知识啊。。。

网友:
分析得这么详细,楼主的技术真的很强。。。

网友:
学习了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技术不错

网友:
很详细,对于新手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教程,加分
同意楼主:
5.0
qlxiang825
同意楼主:

网友:
很给力,详细,,不错啊,

网友:
精彩的电影,有味疲乏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很详细,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楼主修得真真的轻松

网友:
楼主牛啊,ASUS的板子被你秒杀了!呵呵

网友:
楼主 我表示完全看懂你的维修流程 很棒。。。。。。

网友:
笔记本比主板好修,原因就是有图纸,有图纸就是爽。。。

网友:
很详细,本菜也看明白了。

网友:
楼主的讲解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学习了 收藏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好贴!

网友:
就应该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E: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请教一下 楼主   桥供电的那个5个脚的小ic 如何使用330电阻分压把电压搞出来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给力  功底扎实啊

网友F:
请问楼主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就是测B16有1.6V电压,但测量A14和A14没有电压,还有一种情况是A14有0.4但A13没有,这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你想说的是PIC插槽B16时钟电压有1.6V吧?然后PCI-E A13和A14没时钟电压。 有些主板,你要插上显卡,PCIE才有时钟的。

网友G:
我上次也修了一台一体机,CPU供电芯片短路了换了后缀不一样的不出PG结果引起不跑码,换了一样后缀的芯片就OK了

网友H:
其实楼主对于这些小故障直接就可秒杀!只是为了分享才一步步上图分析吧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又见精华,多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很详细分析透彻。

网友:
这技术还可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查问题细心,学习了

网友:
我给加分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I:
0.63V就能导通Q6吗?不是0.7吗?

网友J:
楼主那是PNP三极管,不是N沟道MOS管

网友:
给楼主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那是PNP三极管,不是N沟道MOS管

个人喜欢叫而已,容易记那NPN和PNP 跟场馆的N沟道很P沟道不一样吗?叫法不同而已,只是喜欢那个容易叫那个容易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就是测B16有1.6V电压,但测量A14和A14没有电压,还有一种情况是A14有0.4但A13 ...

什么A14 是那个插槽你要说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0.63V就能导通Q6吗?不是0.7吗?

他的1V到达B极的,导通后变成0.6V这个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楼主对于这些小故障直接就可秒杀!只是为了分享才一步步上图分析吧了!

恩恩,你猜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请教一下 楼主   桥供电的那个5个脚的小ic 如何使用330电阻分压把电压搞出来  能详细一 ...

那个小芯片啊,1脚是3.3V 吧,2脚接地把,2个330的电阻,1个接一脚连接5脚,一个接2脚连接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上次也修了一台一体机,CPU供电芯片短路了换了后缀不一样的不出PG结果引起不跑码,换了一样后缀的芯片就O ...

一些芯片的后缀要看清楚,看是同一个型号,但可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