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主板装XP蓝屏,装WIN7一直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那

楼主(2014-06-13):
模式ide和AHCI模式都试了,硬盘没坏道 CPU和内存都试了,确定是主板引起的,是一块联想的主板装在普通机箱中  E5700  2G内存

发现装XP和WIN764位都有问题,装WIN732位的才行,查了一下说要升级 BIOS才行,由于没有工具暂时升不了BIOS先装个32的了

IB43M 联想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

网友:
0x00000007b

网友:
原来是什么系统

网友A:
蓝屏时候再去查下主板各组电压。。

网友:
WIN7的也装过

网友:
建议你刷新BIOS试试

网友:
不驱显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屏时候再去查下主板各组电压。。

内存电压1。59V 三代的算正常吧?

网友:
还没到装驱动那一步

网友:
那安装版的WIN7呢

网友:
试了还是 一样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是刷了BIOS好的,不妨试一试

网友:
他们有人说刷BIOS的,你试试吧 不行就是硬件了吧,祝好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1。59V 三代的算正常吧?

这个电压算正常吧。。 留意下其他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是刷了BIOS好的,不妨试一试

果然是BIOS问题,可以装WIN732位,不能装64位和XP,不过这主板找不到ROM格式的bios,BIN的又刷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算正常吧。。 留意下其他的电压。。

原来是BIOS版本太低,只能装WIN7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BIOS版本太低,只能装WIN732位的

哦。。 原来 是这样。。。  装WIN7 32位还快。。

网友:
同意17楼,是BIOS版本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算正常吧。。 留意下其他的电压。。

现在遇到新的问题了,联想主板不提供BIOS下载,只在论坛里面找到BIN格式的bios,  我又没有刷BIOS的工具,软件又只支持R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遇到新的问题了,联想主板不提供BIOS下载,只在论坛里面找到BIN格式的bios,  我又没有刷BIOS的工具, ...

去别的维修店帮你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别的维修店帮你刷个BIOS看下。。。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刷最新的bios吧

网友:
遇到不明不白的问题都可以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