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同品牌不同显卡型号的独立显卡板能否代换?

楼主(2014-06-13):
联想IdeaPadY510,如果换个不是原装显卡小板,比如随便换个其他笔记本带的PCI显卡(显卡芯片型号也和原来的不同)小板,可以用吗?

网友:
应该不行吧 上面的电路都不同

网友:
有点不明白,都是PCI的显卡槽,为何不能像台式机那样随便换呢?

网友:
谁能给个权威的解释一下 啊

网友:
这个没想过,可能牌子的特点吧

网友A:
这个显卡板和华硕的一款显卡一样的,可以代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板和华硕的一款显卡一样的,可以代用

请问是华硕哪个型号的显卡?

网友:
更正一下一楼,联想IdeaPadY530错写成联想IdeaPadY510去了,不好意思
如果哪位有联想IdeaPadY530的独显板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C:
1.一般而言.显卡小板也需要程序.以华硕早期的A8 F8系列.主板的Bios就包含显卡小板的程序 使用Nvidia芯片的本本.若没有强刷过Bios.就无法使用ATI芯片的小板  2.若真要让不同厂牌的显卡小板通用.也并非不可能.但单只是重编写程序.就超脱一般的技术范畴.对我而言....是浮云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华硕哪个型号的显卡?

你在淘宝上找买Y530显卡的人问啊,一下就出来了,那个机器我修很久了,都忘记了,我就知道是全封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一般而言.显卡小板也需要程序.以华硕早期的A8 F8系列.主板的Bios就包含显卡小板的程序 使用Nvidia芯片的 ...

照这样说,不同的显卡小板,还是不能用,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这样说,不同的显卡小板,还是不能用,是吧?

基本上如此.不过还是有少数例外.比方说.ACER 5920g显卡是8600gs与8600GT两种卡.不过拿ACER 4520g的8400卡来用.竟然可以.但4520g本本无法使用8600显卡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如此.不过还是有少数例外.比方说.ACER 5920g显卡是8600gs与8600GT两种卡.不过拿ACER 4520g的8400卡 ...

谢谢详解!!!